用法拉电容从容实现单片机掉电数据保存,为何不用电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11):
为何要用电池?为何要用法拉电容?
保存少量数据,我只用电解电容,几百微法即可。

网友B:
电池的寿命比较短,工作温度范围也更小,还有维护问题。足够容量又长寿的电池成本比较高,充电电池需要充电和管理电路,且仍然存在寿命问题。

网友C:
我的一块电路板,带有2.4寸的屏幕,还有蓝牙模块还有其他一些电路,用的MCU是STM32F205VET6,通过220uf的电容。经过测试一般撤掉电源适配器后,可以成功写入100个左右字节到flash中。

网友C(点评):
但是前提是得先将那块区域擦除,因为擦除相对而言比较耗时间。

网友D:
应该是出于对元件的寿命和电路及其元件的成本的考量才选择的电容而不是电池

网友E(2018-05-31):
都是神。能用电容存储数据,跪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是神。能用电容存储数据,跪拜。

人家说是掉电后电容短时供电,让单片机有时间存数据

网友G:
在掉电时存储数据,数据量不多,比如100字节以内,用电容是可以的
前提是你要侦测到掉电,然后立即停掉其他用电,然后开始写EEPROM,最好是EEPROM,不要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掉电时存储数据,数据量不多,比如100字节以内,用电容是可以的
前提是你要侦测到掉电,然后立即停掉其他 ...

两个问题请教1.掉电才能写入?  2.FLASH不可以?

网友H(2019-04-30):
我是做法拉电容的 法拉电容寿命长久 设计电路简单 耐高低温 所以用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