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传感电路室外光敏二极管饱和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款户外使用的,红外传感器,1KHz开关红外二极管,经反射镜反射后,红外光敏二极管接收;
我没有使用红外光敏二极管在光照下电阻会减小的特性,而是使用收到光后有0.5V电平上升的特性;
因为收到的是1KHz调制的光,所以用C1+运放实现一个运放的微分电路,这样做可以过滤接收管的直流分量;
在室内测试效果很好,但是到了室外后,因为环境光很强,即便在入射的位置已经放了红外滤光片,但是进入的光线还是很强,使得接收管饱和;
后边的电路因为接收管一直是高电平,没有变化的分量,所以就失去了功能。

现在想请教论坛里的个位,帮我出出主意,如何设计可以在强光下避免二极管饱和。

网友A(2018-01-11):
光敏管前放个细长套筒,可避免强光直射.

网友B:
除了加遮光罩和截止频率合适的滤光片外,楼主电路应参照常规红外遥控电路改造,电平法是不行的。

网友C:
必须用电流法,不能用电平法。
电流一般正比例于光强。
电平不是,没光就0V,有光就0.5V,不管光多强,所以就没法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