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A548功率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8-01-11):
采用opa548功率放大器搭建一个电压跟随器,供电电压正负12V,负载分别为一个10w 1欧电阻;1欧姆电阻和一个螺线管线圈串联,实验过程中,将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电流最大不超过1.4Arms,输入信号小于10VPP,发现输出波形,在负载只有电阻时,开始输出波形正常,工作一段时间输出波形的上半部分会有高频杂波出现;在负载为电阻和螺线管串联时,一工作,就会有很大的高频杂波出现,电路实际焊接过程中,有散热焊盘,但是比较小,电源处暂时没有加旁路电路,分析这是不是散热不够造成的这种现象,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OPA548        高电压、高电流、宽输出电压摆幅功率运算放大器, 性能很好
但要求有很好的散热条件. 如果你怀疑热的问题, 可以检查一下发热情况.
这个运放具有过热保护的关断功能, 看看一会儿会不会关断.
估计线路也有问题, 导致寄生电感起了作用

楼主:
嗯嗯,谢谢,我的电路板连线是在万用板上完成的,利用杜邦线作为输入输出线,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再重新搭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