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输出的容性负载问题

楼主(2018-01-11):
突然想到个问题,关于容性负载问题,就是由于工作环境关系,运放输出线路上存在较大的分布电容,最差可能达到4.7uF。这个分布电容会对信号有个怎样的影响?
我现在运放用的是OPA604的,高压运放,输出一个0.625Hz的矩形波,幅值为21.7V左右了

网友A:
如果运放负载有容性成分,那么由于运放存在输出内阻,其反馈必然会有相位延迟。这样的话,相应电路的稳定性就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运放负载有容性成分,那么由于运放存在输出内阻,其反馈必然会有相位延迟。这样的话,相应电路的稳定性 ...

这个可以仿真的来吗,相位补偿这块不知道怎么算,我的输出线路是交流220Ⅴ的,为了隔离,串了大电阻的,输出阻值有几百K,不知道怎么整这块

网友B(点评):
这个在TINA是可以做初步仿真的,能够根据相频特性,判断运放是否稳定工作;

网友C:
更严重的情况,  有些运放在输出大电流条件下会拴锁, 输出关闭导致信号不出来了.
小心应付哪

网友D:
1.查一下运放的手册,可以找到其极点;

网友D:
1.确定运放及负载电路模型;2.计算稳定储备;3.考虑温度对运放极点、负载模型参数的影响。

网友E:
   根据输出电流,选择一个合适的输出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