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硅光电接收放大板

楼主(2018-01-11):
请教一下各位,我的光电接收回来的信号是这个德性,理论上应该呈正弦趋势变化才对呀……完全摸不着头脑。原理图和实测波形如下。

楼主:
这是个接收板,我的发射模块是用1KHz的正弦波调制的波长635nm激光,理论上接收会按着调制信号变化呀?

网友A:
那个1k正弦波,驱动激光时不是工作在线性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1k正弦波,驱动激光时不是工作在线性区域

这个什么意思啊?是指我接收二极管是不是工作正常吗?

网友B:
1、正弦波驱动激光是否需要加直流偏置???
2、输入信号多大,会不会经过TIA之后饱和了??

网友C:
发射端可不能直接驱动,需要加在一个直流偏置上。另外注意动态范围,不能超出接收管的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正弦波驱动激光是否需要加直流偏置???
2、输入信号多大,会不会经过TIA之后饱和了?? ...

正弦波1KHz,峰峰值2V,直流偏置1V,TIA的跨电阻我接的很小,只有50欧姆。

网友D:
几个月前用过LTC6269,我调的不是PIN而是APD,当时波形波形能够跟的上输入波形,TIA当时用到最小是1K,TIA比1K再低就不稳了,频率比你这个高多了  不过看你图形应该不是TIA的问题 不过后来没继续调试我换其他电路了  电路只要按这个手册搭建了应该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再看看其他问题,不一定是放大电路的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峰峰值2V,直流偏置1V加到激光管上,激光管的电流有多大,看一下激光管的datasheet伏安曲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接收板,我的发射模块是用1KHz的正弦波调制的波长635nm激光,理论上接收会按着调制信号变化呀? ...

激光二极管能这样简单调制? 你说的“理论”我很想见识一下,请注明出处

网友F:
可能工作在非线性区了。

网友G:
激光管有启动门限, 电流太小的时候是不发光的
所以, 调制的时候一般要设一个能发光的偏流,
在偏流附近上下波动确保一直能发出光,偏流点及工作区间应设置在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