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hdmi转lvds方案

楼主(2018-01-11):
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做过hdmi转lvds方案,或者有现成的芯片介绍一下,请在下面回复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推荐个手册给你吧

网友B:
最近项目正好用到里一个,龙讯半导体的,国产芯片,LT8619B

网友C:
lvds,700mv,差分,高速信号,硬件技术就要有像楼主这样的钻研精神,还要多和大家交流,有个QQ群不错,楼主有兴趣可以加一下,群号:111961972,基本都是全国的工程师,互相探讨技术方面的问题

网友D(2019-04-30):
引用 网友B:
最近项目正好用到里一个,龙讯半导体的,国产芯片,LT8619B

你好,请问下有相关资料吗?我看这款芯片lvds电源是3.3v的,如果5v的液晶能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