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鹏哥哥带你快速入门ST开发板STM32F4——利用keil来创建工程

楼主(2018-01-11):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利用mdk5来玩转ST的开发板,跟我们买网上的开发板一样。首先准备F4的工程模板,我用的是正点原子的工程模板如图

楼主:
用mdk5打开工程模板,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工程模板,我们试着编译一下,没错误和警告就可以。

楼主:
我的这块开发板是F401但是这个工程是在F407上建立的,需要修改芯片。

楼主:
我们将其修改成STM32F401之后编译之后可以看到有很多错误。

楼主:
不要慌张打开STM32F4xx_H 这个头文件 这个地方原子哥告诉了我们需要修改C++选项中的STM32F40_41xxx改成STM32F401xx 即可我的开发板是F401即可

楼主:
再次编译还会发现错误,发现FMSC没有被发现我们将这个库文件给移除就好了,(我这个型号是RC 不包含FMSC),再次编译没错误。

楼主:
开始新建APP文件 添加led.c与led.h 完成第一个工程 点亮开发板的led(绿色)

楼主:
在C文件中我们编写代码如下(绿色的led接在PA5)初始化的时候吧led点亮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 GREE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

楼主:
主函数部分我们调用即可,对LED完成初始化

楼主:
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我们可以利用STM32 ST-LINK Utility完成下载也可以用mdk配置STlink来下载

楼主:
我们来用mdk配置下STlink 过程如图所示,有图有真相。在debuge选项里我们选择STlink

楼主:
然后接着settings 配置如图所示 配置完毕

楼主:
通过mdk的下载按钮将代码下载到开发板中

楼主:
开发板的绿色LED被点亮,大功告成 良心帖子,欢迎大家指正学习。

网友A:
标准库而已,现在都开始搞HAL了

网友B:
鹏哥哥支持你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mdk的下载按钮将代码下载到开发板中

这个入门工程模板。

网友D:
每一个目录下都是什么代码?

网友E:
把工程模板也上传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mdk5打开工程模板,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工程模板,我们试着编译一下,没错误和警告就可以。

...

最好粘贴到一个框上,看起来简单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新建APP文件 添加led.c与led.h 完成第一个工程 点亮开发板的led(绿色)

以后的工程文件就基于这个做就ok。

网友G:
keil和IAR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mdk5打开工程模板,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工程模板,我们试着编译一下,没错误和警告就可以。

...

包括对于KEIL的设置。

网友E:
现在都可以使用CUBE开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mdk5打开工程模板,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工程模板,我们试着编译一下,没错误和警告就可以。

...

这样的文件就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文件就不好找。

什么样的文件?这样的不难啊?

楼主:
感谢夸奖,哈哈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可以使用CUBE开发了。

老板不让用cube,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括对于KEIL的设置。

是的,你可以按照步骤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的工程文件就基于这个做就ok。

是的,在这上面移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粘贴到一个框上,看起来简单一些。

好建议,下次注意哈,

网友H(2018-02-25):
真的这么好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mdk5打开工程模板,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工程模板,我们试着编译一下,没错误和警告就可以。

...

网友J:
入门的基础资料。

网友I:
引用 楼主:
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我们可以利用STM32 ST-LINK Utility完成下载也可以用mdk配置STlink来下载

工程文件呢

网友J:
ARM MDK速度很快。

网友K:
貌似大家都不喜欢官方提供的那种结构目录啊。

网友L:
我都是用官方的例子修改的。

网友:
如果用到ADC,我就用ADC例子修改。

网友L:
如果用到定时器比较多,我就定时器例子修改。

楼主(2018-05-28):
引用 网友L:
我都是用官方的例子修改的。

这样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用到定时器比较多,我就定时器例子修改。

要是完整学习下,还是要体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