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三极管开关问题请教下

楼主:
三极管 9013  输入频率250K左右   输入幅度1.5V到6V VCC电压  1.5V到6V    输入幅度有时候大于VCC,有时候小于VCC,所以在BC间加二极管没有测试
在R1两端加了100pF的电容  效果并不好
现在波形上升沿时间过长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或者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电路   谢谢

没有在R1两端加电容

没有在R1两端加电容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18-01-12):
R1调小 有尝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调小 有尝试吗?

改为1k试过  效果差不多的

网友B:
9013换9018试一试,适当减小R3

网友C:
结电容导致的充电时间过长,选择结电容小的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为1k试过  效果差不多的

你把R1调整到500ohm 试下 或者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电容导致的充电时间过长,选择结电容小的三极管

你好 有没有推荐的管子 谢谢

网友D:
楼主必须把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不一致的两个地方区分开。

图中两条竖线之间那段时间,输入已经降低,但输出仍然保持为低,三极管仍处于饱和状态。这段时间叫延迟时间。延迟时间产生的原因是三极管过度饱和。
延迟时间解决的方法:
(1)尽量让三极管不进入饱和。楼主曾在首帖提到“在BC间加二极管”就是一种防止三极管进入饱和的方法。
(2)三极管应该关断时,对三极管基极施加一个反向电压,使三极管基区电荷迅速流出。楼主的输入信号估计是单向脉冲,那么就要另加电路以使输入信号降低为零时对基极施加反向电压,这比较麻烦。减小电阻R2也有一定作用,但比较小。
(3)采用更高特征频率的三极管。4楼建议采用9018,是正确的。

第二条竖线之后,三极管退出饱和,集电极电压倾斜上升。这是集电极对地电容(包括后级输入电容,例如用示波器测量时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与电阻R3的共同作用。
要想集电极电压迅速上升,集电极负载电阻R3应尽可能小。图中R3为10千欧,太大了。
解决方法:
(1)R3改小,至多1千欧。这要增加功耗,但效果显著。
(2)尽量减小后级输入电容。这往往做不到。
(3)与R3串联小电感。电感在频率升高时感抗变大,对增益下降起补偿作用。
(4)R3下端串联小电感后再输出。这个小电感与后级输入电容构成串联谐振,Q值控制好,对该放大电路频率响应有扩展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有没有推荐的管子 谢谢

2SC18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必须把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不一致的两个地方区分开。

图中两条竖线之间那段时间,输入已经降低,但输 ...

谢谢
请问像这样的电路有没有更好办法    要求就是
    1.信号来自stm32,3.3V ,频率200K左右(能大就大),两路,时钟和数据,输出1.5V到6V ,这个电压是有一个电源控制的;
    2.信号外部输入 1.5V到6V,频率200K左右(能大就大),一路,数据,输出到STM端,所以电压要转换成3.3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像这样的电路有没有更好办法    要求就是
    1.信号来自stm32,3.3V ,频率200K左右( ...

问题1。
在8楼我已经说过了。
这样的放大器,属于宽带放大器,带宽从零到(你要求是200kHz)某个频率保持响应平直。典型电路是老式电视机的视频放大器和示波器的Y轴放大器。

问题2。
解决办法如前。

所幸你要求的增益并不高。既然增益要求很低,为何集电极负载电阻用那么大(10千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像这样的电路有没有更好办法    要求就是
    1.信号来自stm32,3.3V ,频率200K左右( ...

如果电源电压合适,你的要求可以考虑使用数字电路芯片,带宽足够,且没有饱和带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源电压合适,你的要求可以考虑使用数字电路芯片,带宽足够,且没有饱和带来的问题。
...

之前找过数字芯片 测试过一些  电压最低1.8V就不工作了   满足不了电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1。
在8楼我已经说过了。
这样的放大器,属于宽带放大器,带宽从零到(你要求是200kHz)某个频率保持响 ...

集电极电阻改小后   确实有了改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找过数字芯片 测试过一些  电压最低1.8V就不工作了   满足不了电压要求 ...

倒是有更低的,不知道合适不合适OPERATING VOLTAGE RANGE:
VCC(OPR) = 1.65V to 3.6V (1.2V Data Retention)
74LVC04.pdf (241.5 KB)
74LVC04A.pdf (87.3 KB)

网友F:
TXB0101/TXB0102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必须把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不一致的两个地方区分开。

图中两条竖线之间那段时间,输入已经降低,但输 ...

(与R3串联小电感。电感在频率升高时感抗变大,对增益下降起补偿作用)

这句话的意思是频率变高时,ic会减小,Vr3会减小,这时感抗增加,补偿Vr3的减小?

如果不作加感处理,波形会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与R3串联小电感。电感在频率升高时感抗变大,对增益下降起补偿作用)

这句话的意思是频率变高时,ic会减 ...

不是这个意思。
三极管集电极负载是首帖图中R3,但还有一些分布电容与R3并联,包括三极管极间电容和后级输入电容,等等。
频率升高,电容容抗减小,三极管集电极负载减小,增益变小(注意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变化量几乎不变)。
与R3串联小电感,目的是频率升高时感抗增加,抵消分布电容的容抗减小,使三极管集电极负载阻抗基本不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意思。
三极管集电极负载是首帖图中R3,但还有一些分布电容与R3并联,包括三极管极间电容和后级 ...

还以为频率高了,贝塔会减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还以为频率高了,贝塔会减小

频率高了,共射电流放大倍数(贝塔)确实会减小。
但9013这类管子,特征频率(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的频率)在100MHz以上。由此可以推出1MHz时电流放大倍数约100,足够用了。

网友H(2018-02-18):
电压变化较大,R3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