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功率电感装配方式

楼主(2018-01-11):
图中的功率贴片电感如何装配,才能保证下方不产生锡珠呢,请问有用焊片装配的吗,如能帮上忙,万分感谢

网友A:
焊盘不要过大
一个焊盘上钢网不要全开,视焊盘大小,开2个或者4个

网友A:
贴片机 贴头力度调整下 免得锡溢出太多

网友B:
主要是限制锡膏涂布量,将钢网上焊盘漏孔的面积适当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限制锡膏涂布量,将钢网上焊盘漏孔的面积适当减小。

请问有用焊片装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机 贴头力度调整下 免得锡溢出太多

请问有用焊片装配的吗

楼主:
请问有用焊片装配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用焊片装配的吗

你说的“焊片”是哪种?怎么安放及焊接的?

贴片机直接装配焊片,然后在其上方装配功率电感,焊片是sac305焊片,直接回流。

网友B:
没用过你说的焊片装配方式,有照片么?另外,用“回复”不要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