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N79E815的Database在KEIL中找不到,如何解?

楼主(2018-01-12):
公司最近想用N79E814单片机开发一款产品,但在KEIL中找不到对应的DEVICE型号,请教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N79E814为高速4T 8051单片机系列,其特点为提供工业温度规格,宽电压工作范围 2.4V 至 5.5V、22.1184 MHz内建RC晶振(1%精确度)、并内建Data Flash、欠压检测、高抗干扰能力(8KV ESD/4KV EFT)、支持在线系统编程(ISP)和在线电路编程(ICP),提供TSSOP28、TSSOP20、SOP28和SOP20多种选择。

应用领域 :

门禁系统/警报器、温度传感设备、iPod 充电音箱底座(iPod docking)、投影机、DVD机、电子秤及LED/照明控制等等。

关键特性 :

• 内核(core)

- 4T 8051微处理器

- 工作频率可达 24 MHz

- 工作电压:2.4V to 5.5V

- 工作温度:-40℃ ~ 85℃

• 内存(memory)

- 8 KB 应用程序

- 内嵌512B SRAM

- 4 KB Data Flash

- 支持在线系统编程ISP(In-System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电路编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 模数转换器(ADC)

- 最多8通道

- 10位分辨率

- 可达150 kSPS(每秒采样率)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最多2通道SPI(可达1.25 MHz)

- 一组I²C(可达 400 kHz)

- 最多2通道UART

•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4 to 24 MHz

- 常温,5V下±1% 22.1184 MHz 内RC晶振

- 内RC晶振可配置22.1184或11.0592 MHz

网友:
没有安装新唐提供的驱动。

网友:
直接选51试试看,然后下载那个例子代码,里面有头文件。

网友:
//
//N79E81x.H
//Header file for Nuvoton N79E815_814_8132
//
/*  BYTE Registers  */
sfr P0          = 0x8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CKCON       = 0x8E;

sfr P1          = 0x90;
sfr CAPCON0     = 0x92;
sfr CAPCON1     = 0x93;
sfr CAPCON2     = 0x94;
sfr DIVM        = 0x95;
sfr P3M1        = 0x96;
sfr P3M2        = 0x97;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sfr SHBDA       = 0x9C; //TA protect
sfr CHPCON      = 0x9F; //TA protect

sfr P2          = 0xA0;
sfr AUXR1       = 0xA2;
sfr PMCR        = 0xA3; //TA protect
sfr ISPTRG      = 0xA4; //TA protect
sfr ISPAL       = 0xA6;
sfr ISPAH       = 0xA7;

sfr IE          = 0xA8;
sfr SADDR       = 0xA9;
sfr WDCON1      = 0xAB; //TA protect
sfr ISPFD       = 0xAE;
sfr ISPCN       = 0xAF;

sfr P3          = 0xB0;
sfr P0M1        = 0xB1;
sfr P0M2        = 0xB2;
sfr P1M1        = 0xB3;
sfr P1M2        = 0xB4;
sfr P2M1        = 0xB5;
sfr P2M2        = 0xB6;
sfr IPH         = 0xB7;

sfr IP          = 0xB8;
sfr SADEN       = 0xB9;
sfr I2DAT       = 0xBC;
sfr I2STA       = 0xBD;
sfr I2CLK       = 0xBE;
sfr I2TOC       = 0xBF;

sfr I2CON       = 0xC0;
sfr I2ADDR      = 0xC1;
sfr TA          = 0xC7;

sfr T2CON       = 0xC8;
sfr T2MOD       = 0xC9;
sfr RCOMP2L     = 0xCA;
sfr RCOM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sfr PSW         = 0xD0;
sfr PWMPH       = 0xD1;
sfr PWM0H       = 0xD2;
sfr PWM1H       = 0xD3;
sfr PWM2H       = 0xD5;
sfr PWM3H       = 0xD6;
sfr PWMCON2     = 0xD7;

sfr WDCON0      = 0xD8; //TA protect
sfr PWMPL       = 0xD9;
sfr PWM0L       = 0xDA;
sfr PWM1L       = 0xDB;
sfr PWMCON0     = 0xDC;
sfr PWM2L       = 0xDD;
sfr PWM3L       = 0xDE;
sfr PWMCON1     = 0xDF;

sfr ACC         = 0xE0;
sfr ADCCON1     = 0xE1;
sfr ADCH        = 0xE2;
sfr C0L         = 0xE4;
sfr C0H         = 0xE5;
sfr C1L         = 0xE6;
sfr C1H         = 0xE7;

sfr EIE         = 0xE8;
sfr KBIE        = 0xE9;
sfr KBIF        = 0xEA;
sfr KBLS0       = 0xEB;
sfr KBLS1       = 0xEC;
sfr C2L         = 0xED;
sfr C2H         = 0xEE;

sfr B           = 0xF0;
sfr SPCR        = 0xF3;
sfr SPSR        = 0xF4;
sfr SPDR        = 0xF5;
sfr P0DIDS      = 0xF6;
sfr EIPH        = 0xF7;

sfr ADCCON0     = 0xF8;
sfr EIP         = 0xFF;

/*  BIT Registers  */
/*  PSW */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F1         = PSW^1;
sbit P          = PSW^0;

/*  ADCCON0  */
sbit ADC1       = ADCCON0^7;
sbit ADC0       = ADCCON0^6;
sbit ADCEX      = ADCCON0^5;
sbit ADCI       = ADCCON0^4;
sbit ADCS       = ADCCON0^3;
sbit AADR2      = ADCCON0^2;
sbit AADR1      = ADCCON0^1;
sbit AADR0      = ADCCON0^0;

/*  TCON  */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  T2CON  */
sbit TF2        = T2CON^7;
sbit TR2        = T2CON^2;
sbit CP_RL2     = T2CON^0;

/*  IE  */
sbit EA         = IE^7;
sbit EADC       = IE^6;
sbit EBO        = IE^5;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  IP  */
sbit PCAP       = IP^7;
sbit PADC       = IP^6;
sbit PBOD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  SCON  */
sbit SM0        = SCON^7;
sbit FE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  WDCON0  */
sbit WDTEN      = WDCON0^7;
sbit WDCLR      = WDCON0^6;
sbit WDTF       = WDCON0^5;
sbit WIDPD      = WDCON0^4;
sbit WDTRF      = WDCON0^3;
sbit WPS2       = WDCON0^2;
sbit WPS1       = WDCON0^1;
sbit WPS0       = WDCON0^0;

/*  EIE  */
sbit ET2        = EIE^7;
sbit ESPI       = EIE^6;
sbit EPWM       = EIE^5;
sbit EWDI       = EIE^4;
sbit ECPTF      = EIE^2;
sbit EKB        = EIE^1;
sbit EI2C       = EIE^0;

/*  I2CON  */
sbit I2CEN      = I2CON^6;
sbit STA        = I2CON^5;
sbit STO        = I2CON^4;
sbit SI         = I2CON^3;
sbit AA         = I2CON^2;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  P1  */
sbit PWM2       = P1^7;
sbit PWM1       = P1^6;
sbit RST        = P1^5;
sbit INT1       = P1^4;
sbit INT0       = P1^3;
sbit SDA        = P1^3;
sbit T0         = P1^2;
sbit SCL        = P1^2;
sbit RXD        = P1^1;
sbit TXD        = P1^0;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TXD2       = P2^6;
sbit RXD2       = P2^7;

sbit P30        = P3^0;
sbit CLKOUT     = P3^0;
sbit P31        = P3^1;

网友B:
应该是需要专门装个插件的,或者试试以前的MDK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