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牌的问题

楼主(2018-01-12):
【不懂就问】
【1】图中开关电源的铭牌,是不是说,输出电压24伏特,同时输出电流4.5安培?
【2】输入有100伏特和220伏特两种规格,后面对应的2.5和1.5安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最大输出4.5A,超过开关电源会保护。2.不同输入电压,电流肯定不一样啊,根据最大输出功率确定

网友B:
1,对 2,最大的输入电流

网友C:
MW:明纬电源。输出电压24V,输出电流最高可以达到4.5A,具体看负载。输入电压的意思是110V和220V的市电都可以使用。

网友D:
24V 4.5A指24V输出的额定电流,那可未必一定要输出4.5A,小于等于该值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超过。与之对应的还有最大输出电流,那是绝对不能超过的。有的开关电源因设计的影响还有最小输出电流要求,否则输出电压将无法满足标称。110V和220V后面的电流值,是电源在额定输出功率下交流输入端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