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在AD转换时怎样用参考源?

楼主(2018-01-12):
一个电路,使用以下形式:

调整电源电压E来模拟外部电源的变化,当E< 6.5V时,发现ADC的电压值会升高!!!
--------------- 已将此问题写于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6&page=1#pid9014216
后来发现,是因为7805的压差问题,使输出给单片机的电压降低所致。

又试了用3.3V的稳压器,给单片机供电3.3V,与供电5V时比较,显然相差很大,
经实验,ADC的值,确实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有关!!!

------------- 这种情况,明显的没有使用内总的1.22V的参考源所致。
看了新唐的例程,对ADC的设置也没有什么关于使用不使用参考的问题,
不同的,就有这两句:
            Enable_ADC_AIN3;
以及:
           Enable_ADC_BandGap;
看手册中,这两项是不能同时使用的: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用内部的参考源呢??

楼主:
经实验,N76E003的参考源是以VDD作比较而得出的数据。如果不直接使用内部的参考源作AD转换,需要再对内部的参考源作一次ADC,得出的两个数据需要作运算才能得到真实值

楼主:
加入运算,用到乘除法,对51机来说,负担可不小啊

网友A:
如果你要求不是很快的应用,这个运算不会影响太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求不是很快的应用,这个运算不会影响太多吧

这个运算量可不小啊!除法执行的代码比乘法多,有除法,也有乘法,每转换一次就要做一次运算(否则转换就没意义了),这可不是个小问题

需要轮流切换通道来检测ADC ,计算。 我也有在用新塘这个IC,楼主有没有发现ADC采样需要间隔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读的准?

网友:
那这么考虑还真是不能乱计算呢,直接用原始数据就行了,后面输出时候再转换。

网友B:
这个芯片不少人用来做小家电还有电子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