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这些和附铜连在一起的过孔何用?

楼主(2018-01-12):
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板子边缘加这些过孔,而且板子内部的附铜也要加这些过孔呢?

网友A:
很多是为了更好的接地啊

网友B:
良好的接地

网友C:
简单来说,为了让地的面积更大,电阻更小

网友D:
第一,更好的EMC考虑;
第二,减小地的回路;
第三,有的地是给重要的信号线做参考地;
第四,完整的地防止静电入侵。

网友E:
减少对地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