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将2~4V的信号分压为1~2V都有什么办法啊 电路图如何画啊 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8-01-12):
将2~4V的信号分压为1~2V都有什么办法啊 电路图如何画啊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就是两支相同的电阻分压。

网友B:
还有就是用运放组成的加减法电路。。。

网友C:
你这明显就是比例电路吗

网友D:
分压+跟随

网友E:
简单的可以采用电阻分压方式,要么采用加减法电路,要么采用分压+跟随,另外还一种就是将乘法器改造成除数为2的除法器,对2~4V做除法运算。

网友F:
对,简单而实用的办法就是两电阻分压。要否运放怎么取值,那就叫参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