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的电路通过按键实现三状态循环切换

楼主(2018-01-12):
有什么简单的电路通过按键实现“00”->"01"->"11"的三状态循环切换?不用MCU

网友A:
看看逻辑芯片里的二进制计数器或者D触发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二进制计数器比如CD4024、4040、4060等实现,时钟输入端接按键开关,清零端接个RC上电复位电路,然后取最低两位输出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二进制计数器比如CD4024、4040、4060等实现,时钟输入端接按键开关,清零端接个RC上电复位 ...

膜拜

网友D:
对应0->1->3,还是D触发器+门电路组合一下的好;
没有做分析,仅作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二进制计数器比如CD4024、4040、4060等实现,时钟输入端接按键开关,清零端接个RC上电复位 ...

会跳空一个10

网友F:
4017加2极管编码。

网友B:
哦,没留意,多谢提醒,那要改改,电路就复杂多了。引入一个二选一数据选择器或模拟开关,选择由D1的逻辑状态控制,D1为0则D0选通,D1为1则D1选通。这样10输出就成了11。同时,再用一个双输入与门,输入接D0和D1,再次按下开关使D0和D1同为1时输出为1,强制计数器复位输出为全0。另外还需要用一片双输入或门接在与门之后,另一输入接RC电路以实现上电复位。

网友G:
问题是你这功能整个最简单的mcu可能比其他集成块还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你这功能整个最简单的mcu可能比其他集成块还便宜

是呀,2-3毛的6-8脚IO型MCU芯片就行,

网友H:
用MCU最简单

网友I:
CD4017你值得拥有

网友:
逻辑器件

网友J:
一个cpu才一块多点,你硬件搭出来应该不止这个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