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 Builder的DDS设计及其FPGA实现

楼主(2018-01-12):
基于DSP Builder的DDS设计及其FPGA实现

直接数字合成器,是采用数字技术的一种新型频率合成技术,他通过控制频率、相位增量的步长,产生各种不同频率的信号。他具有一系列的优点;较高的频率分辨率;可以实现快速的频率切换;在频率改变时能够保持相位的连续;很容易实现频率、相位和幅度的数控调制等。目前可采用专用芯片或可编程逻辑芯片实现DDS[1],专用的DDS芯片产生的信号波形、功能和控制方式固定,常不能满足具体需要[2]。可编程逻辑器件具有器件规模大、工作速度快及可编程的硬件特点,并且开发周期短,易于升级,因为非常适合用于实现DDS。

  1 DDS的工作原理

  DDS的结构原理图如图1所示,DDS以数控振荡器的方式,产生频率、相位和幅度可控的正弦波[3]。电路包括了相位累加器、相位调制器、正弦ROM查找表、基准时钟源、D/A转换器等组成。其中前三者是DDS结构中的数字部分,具有数控频率合成的功能。

  DDS系统的核心是相位累加器,完成相位累加过程。在基准时钟的控制下,频率控制字由累加器累加,以得到相应的相位数据,相位调制器接收相位累加器的相位输出,主要用于信号的相位调制,其输出的数据作为取样地址来寻址正弦ROM查

找表,完成相位-幅度变换,输出不同的幅度编码;再经过D/A转换器得到相应的阶梯波;最后经低通滤波器对阶梯进行平滑处理,即可得到由频率控制字决定的连续变换输出的正弦波。

  2 基于DSP Builder和DDS设计

  2.1 DSP Builder简介

  DSP Builder是美国Altera公司推出的一个面向DSP开发的系统级工具,他作为Matlab的一个Simulink工具箱,使得用FPGA设计DSP系统完全通过Simulink的图形化界面进行建模、系统级仿真,设计模型可直接向VHDL硬件描述语言转换,并自动调用QuartusⅡ等EDA设计软件,完成综合、网表生成以及器件适配乃至FPGA的配置下载,使得系统描述与硬件实现有机的融合为一体,充分体现了现代电子技术自动化开发的特点与优势。

  2.2 DSP Builder设计原理及参数设置

  基于DSP Builder的DDS系统如图2和图3所示,DDS子系统Subsystem有3个输入,分别为Freqword(32位频率控制字)、Phaseword(32位相位控制字)、Amp(10位幅度控制字);一个输出,即10位DDSOut输出。2个Parallel Adder Subtractor分别为相位累加器和相位调制器,LUT为正弦ROM查找表。设置Simulink的仿真停止时间stop time为5,仿真步进Fixed Step Size为le-3。图(4)对应频率、相位和幅度控制字分别为4000000,0和10(参数1)时DDS系统的输出波形,图5对应频率、相位和幅度控制字分别为9000000,500000000和15(参数2)时DDS系统的输出波形。

  3 基于FPGA的DDS设计

  3.1 DDS的FPGA实现

  Matlab/Simulink对已经设计好的DDS系统进行编译,通过调用DSP Builder的SignalCompiler工具可直接生成QuartusⅡ 工程文件,再调用QuartusⅡ完成综合,网表生成和适配,直至完成FPGA的配置下载过程。

  本设计方案采用的FPGA芯片是Altera公司的Cyclone系列芯片EP1C6Q240C8,,其容量6000个逻辑宏单元,等效于标准15万逻辑门电路,速度为-8,完成可通过单片芯片电路实现DDS,相位累加和相位调制器均为32位,正弦ROM查找表存储1024×10b波形数据,系统时钟为55.6MHz,利用FPGA可以根据需要方便地实现各种比较复杂的调频,调相和调幅功能,具有浪费的实时性。

网友A:
Matlab/Simulink对已经设计好的DDS系统进行编译,通过调用DSP Builder的SignalCompiler工具可直接生成QuartusⅡ 工程文件,再调用QuartusⅡ完成综合,网表生成和适配,直至完成FPGA的配置下载过程。

网友B:
FPGA使用CCS设计?

网友C:
DDS这个有专业的芯片

网友D:
为什么要使用FPGA?

网友E:
采用专用芯片实现DDS

网友F:
产生的DDS代码怎么引用

网友B:
FPGA内部有IP核。

网友C:
以前使用的ADI的DDS芯片。

网友D:
使用DSP做控制器更简单。

网友E:
专用的DDS芯片产生的信号波形稳定可靠。

网友F:
外部的DAC速度也要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