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多中断嵌套程序死机

楼主(2018-01-12):
多个中断嵌套使用,外部中断抢占优先级最高,其次是2个串口中断,定时器中断抢占优先级相同,响应优先级不同,程序运行几分钟就死机了,发现一一直卡在串口接收中断那里不进入串口中断,其他中断正常响应。主程序跑飞了?请问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应该怎么做呀???

网友A:
串口中断没清标记位?

网友B:
把定时器优先级高于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定时器优先级高于串口。

定时器优先级是高于串口优先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定时器优先级高于串口。

优先级依次是 外部中断,定时器,串口1,串口2

楼主:
基本都是串口中断卡死了。我想知道如何在卡死的情况下复位串口?

网友C: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合适会导致运行不符合你预期,个别时候可能发生死锁。

你现在只是一味卡死在接收中断里,其它都正常,怀疑有接收相关中断标志没清除,请检查下是否有ORE置位了。

网友D:
也有可能中断溢出了,进入串口中断后,把串口中断相关标志全部清除;
另外,其它中断,中断程序尽量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定时器优先级高于串口。

不行,外部中断数据比较重要,是AD采集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中断溢出了,进入串口中断后,把串口中断相关标志全部清除;
另外,其它中断,中断程序尽量断; ...

具体应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