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关于功率MOS管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8-01-12):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功率MOS管选择的问题。
功率mos管的SOA曲线中,横坐标VDS是指落在MOS管漏级和源级的电压还是指落在VCC和GND之间的电压?如下图所示,SOA曲线中的VDS是指Vab还是VCC?
谢谢。

网友A:
图上都清清楚楚标了Vds,还要问吗?

网友B(2018-02-18):
是指VC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