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前辈解惑,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8-01-12):
1、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压可以突变;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电流能突变;电阻的电压和电流都能突变。
储存在电感和电容的能量不能突变,但变化率可以突变,所以有以上结论。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2、RCD吸收可以看做是给漏感提供能量释放的回路?
3、电感回路不能突然断路,否则会在电感两端产生很高的电压。那么,如果同时切断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回路时,会不会在变压器绕组两端产生高压?
请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同时切断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回路时,会不会在变压器绕组两端产生高压?
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时切断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回路时,会不会在变压器绕组两端产生高压?
会的 ...

多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只要电感或变压器中存有能量,切断回路就会产生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