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911问题

楼主: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调试GT911的7寸电容屏。碰上这样的事情。
配置是成功的,版本号和产品ID都读取正常。
但是就是INT脚的输出电平不正常。我要设置INT脚是低电平触发的。地址0X804D设置为0X0D
调试成功(INT脚平常为高电平,有触摸为低电平)  。
奇怪的是:我断电或重新进入调试模式。则(INT脚一直是低电平,但是读写里面的寄存器都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大家有碰到类似的吗

网友A(2018-01-18):
我调的汇顶gt911的电容触摸屏,通电后 用示波器测中断引脚时,没触摸时就一直有中断信号产生。随着触摸点增加中断信号逐渐变宽。不是应该触摸后才产生中断吗?你调试的过程中遇到这个问题了吗?谢谢

网友A:
我调的汇顶gt911的电容触摸屏,通电后 用示波器测中断引脚时,没触摸时就一直有中断信号产生。随着触摸点增加中断信号逐渐变宽。不是应该触摸后才产生中断吗?这个您知道吗?

网友B(点评):
同求,我也是这样,有找到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调的汇顶gt911的电容触摸屏,通电后 用示波器测中断引脚时,没触摸时就一直有中断信号产生。随着触摸点 ...

少累,木玩过,自已慢慢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调的汇顶gt911的电容触摸屏,通电后 用示波器测中断引脚时,没触摸时就一直有中断信号产生。随着触摸点 ...

哦。我的不会的。触摸了才有中断的。你是不是没有读取完数据啊。如果没有读取完的话它会一直发中断的

网友D(2018-04-08):
引用 楼主:
哦。我的不会的。触摸了才有中断的。你是不是没有读取完数据啊。如果没有读取完的话它会一直发中断的 ...

我这调试GT911,也遇到没触摸,一直就有中断信号产生的问题。兄弟,能否分享下,相关代码,我们跟查下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调的汇顶gt911的电容触摸屏,通电后 用示波器测中断引脚时,没触摸时就一直有中断信号产生。随着触摸点 ...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

网友E(2018-10-10):
请问“断电或重新进入调试模式。则(INT脚一直是低电平,但是读写里面的寄存器都是正常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

网友F: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调的汇顶gt911的电容触摸屏,通电后 用示波器测中断引脚时,没触摸时就一直有中断信号产生。随着触摸点 ...

我也有这个问题,请问您这边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H:
清空GT911的中断请求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清空GT911的中断请求试试。

我先读了一下寄存器0x814E,值为0x80,也就是buffer status 为1,然后又读了一组坐标,然后向0x814E写0,然后又读寄存器0x814E,值为0x58,buffer status为0,但是还是一样的现象,连续的脉冲,周期为40ms左右,持续时间200us左右。代码也是参考汇顶的。

网友I(2019-01-24):
看看这个或许有帮助。

网友J(点评):
此楼才是正解,每次读完要写入0x00清空状态,下次才能读到

网友K(2019-07-16):
引用 网友G:
我先读了一下寄存器0x814E,值为0x80,也就是buffer status 为1,然后又读了一组坐标,然后向0x814E写0, ...

我的也是这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2019-12-05):
引用 网友A:
我调的汇顶gt911的电容触摸屏,通电后 用示波器测中断引脚时,没触摸时就一直有中断信号产生。随着触摸点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L(2020-05-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M:
使用GT911,在使用时大家有遇到误报点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