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外部中断唤醒后不重新进入休眠

楼主(2018-01-12):
cc2530由外部中断从PM2模式休眠唤醒后,不重新进入休眠。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使用zstack协议栈

网友A:
你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网友B:
CC2530有3种睡眠模式,试试其他的

网友C:
路由节点?

网友D:
这个还真不知道,正常的话不都是重新进入吗

网友A:
重写进入休眠模式呢?

网友B:
如果是IO中断或者休眠定时器中断退出之后将回到进入休眠的地方继续向下执行

网友C:
zigbee路由器不支持睡眠功能

网友D:
再次些寄存器能够进入休眠模式吗?

网友E:
建议上传下代码或工程

网友F:
这是省电设计的哈

网友G:
你的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H:
中断唤醒之后,是不是没有清空标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CC2530有3种睡眠模式,试试其他的

低功耗模式是一样的吗?

网友G:
是不是中断代码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CC2530有3种睡眠模式,试试其他的

唤醒方式都差不多。

网友H:
中断标志位清除试试。

网友J:
唤醒中断之后,就是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K:
系统进入睡觉模式的时候 I/O引脚保持进入PM3之前I/O模式和输出值

网友J:
外部中断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L:
看下中断标志的及时清除掉没

网友M:
这个的检查下代码设计的哈

网友N:
这个cc2530休眠模式怎么样

网友O:
这个 cc2530没有使用过。

网友N:
唤醒之后数据怎么样?

网友O:
msp430能够可以实现这个。

网友P:
协议栈自动判断休眠吗?

网友Q:
其他的休眠模式呢?

网友P:
你的代码是怎么编写的?

网友Q:
其他的模式也不能重新进入休眠模式吗?

网友R:
没有清空标志位??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确实是中断标志位没有清干净。引脚标志位清0了,但是端口标志没有清0.最近重新拾起来这个器件用,还没有搞明白这个cc253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确实是中断标志位没有清干净。引脚标志位清0了,但是端口标志没有清0.最近重新拾起来这个器 ...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S:
目测中断标志位没有清除??

网友T:
这个是不是相关的中断标志的没有及时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