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做的产品群脉冲测试IO口不稳定

楼主(2018-01-12):
目前用stm32f103c8t6做了款产品,打群脉冲时候IO口的电平有很多脉冲。spi口输出控制HC595会乱输出信号,spi的时钟线会拉低时钟消失。

IO输出低电平时候

IO输出低电平时候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是什么输出的噪声?

网友B:
IO最好加ESD保护,串电阻,磁珠等;

网友C:
SPI接口有问题?

网友D:
速度太快造成的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太快造成的 吗?

不是,是spi的问题,spi本身就容易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最好加ESD保护,串电阻,磁珠等;

后来在电源上增加共模电感,尽量把电源的干扰给滤掉。在spi的硬件上下手都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是什么输出的噪声?

群脉冲测试仪在220V的电源上加串扰信号,做抗干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