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6.0安装问题

楼主(2018-01-12):
如题,之前安装都没问题,最近重装了系统,再装时每次都到图示位置卡住不动,安装日志有这样一条:runFTDIDrivers - Couldn't run "C:/ti/ccsv60/ccsv6/ccs_base/emulation/drivers/ftdi_drivers/install.bat": child 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请大佬指点。

网友A:
从提示看  感觉是仿真器驱动的问题啊
这个应该不影响CCS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看  感觉是仿真器驱动的问题啊
这个应该不影响CCS使用啊

谢谢您,但是ccs安装应该是还没完成,可以用吗?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看下完整的安装日志吗?

嗷嗷嗷

网友B:
嗯, 这是仿真器 v100 的驱动.
我一般不下载楼主的这类在线安装文件,  而是下载离线安装文件, 会比较完整, 安装过程稳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这是仿真器 v100 的驱动.
我一般不下载楼主的这类在线安装文件,  而是下载离线安装文件, 会比较完整,  ...

我的安装包是离线的呀,之前用过挺长时间的CCS了,最近重装系统再安装相同版本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网友C:
书吧陈设加快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