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安装问题

楼主(2018-01-12):
如题,之前安装都没问题,最近重装了系统,再装时每次都到图示位置卡住不动,安装日志有这样一条:runFTDIDrivers - Couldn't run "C:/ti/ccsv60/ccsv6/ccs_base/emulation/drivers/ftdi_drivers/install.bat": child 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好像CCS6.1.0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CCS6.1.0比较好用

我在官网下了6.1,还是同样的问题。每次安装我都关了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CCS6.1.0比较好用

又装了6.2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安装日志最后一条是:01/17/2018 04:55:10(GMT) - registerNewTargetContentProducts - cmdline = "c:/ti/ccsv6/eclipse/eclipsec.exe" -application com.ti.common.core.initialize -data "C:/Users/hzybl/AppData/Local/Temp/ccs_10bdecae-0fae-4736-6086-5959416820ed/workspace" -ccs.profileTag "Installed Code Composer Studio 6.2.0.00050." -nosplash

网友B:
电脑带不动吗

网友C:
重新再按照一下驱动。

网友D:
你降低版本试试。

网友E:
现在的CCS软件越拉越大,电脑要求越来越高。

网友E:
之前都是安装的CCS6吗?

网友F:
离线安装的吗?

网友B:
电脑的配置是什么?

网友C:
可能是系统缺少组件。

网友D:
安装CCS5版本的。

网友E:
之前安装vs的时候也是卡在一个地方,走的慢。

网友F:
不是离线安装,可能缺少组件,下载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装了6.2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安装日志最后一条是:01/17/2018 04:55:10(GMT) - registerNewTargetConte ...

真不知道你这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应该不是,以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都是安装的CCS6吗?

是的,都是同一个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离线安装,可能缺少组件,下载慢。

是离线安装包,安装时没断网应该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配置是什么?

win10专业版64位,i5,4g内存笔记本

网友G:
你好,楼主,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你的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