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变磁场干扰

楼主(2018-01-13):
两台串口通讯的设备之间有一个高速旋转的大磁铁,会不会受到干扰?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无所谓,感生电压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无所谓,感生电压很有限。

如果是一个静止的磁铁呢?
理论上是不会有感应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个静止的磁铁呢?
理论上是不会有感应的吧?

静止的永久磁铁当然不会产生感应电压。但需要注意:电路中不能有磁敏感器件,例如霍尔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个静止的磁铁呢?
理论上是不会有感应的吧?

中学物理教过——导体切割磁力线产生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止的永久磁铁当然不会产生感应电压。但需要注意:电路中不能有磁敏感器件,例如霍尔器件。 ...

dcdc的电感算不算磁敏感元件?
旁边放一个静止的磁铁,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dc的电感算不算磁敏感元件?
旁边放一个静止的磁铁,会不会有影响?

不是电感,而是电感的铁心,会受静磁场影响。表现是铁心中受静止强永久磁铁影响而有一个固定磁通,与电感中电流所产生的磁通叠加。这可能使铁心进入饱和(也可能使铁心远离饱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dc的电感算不算磁敏感元件?
旁边放一个静止的磁铁,会不会有影响?

而且强永久磁铁对铁心的这种影响,甚至在强永久磁铁撤掉之后仍旧存在,只是变小了而已。

网友C:
你这个试验模拟的是“沿信号线的瞬态抗扰性试验”,有没有干扰得看两台设备的抗干扰能力,磁场足够强大时会影响设备间正常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