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7.5如何实现

楼主(2018-01-13):
(无正文)

网友A:
采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运放,供电就没必要整那么高了。
AMOLED屏用的正负偏压芯片,输出纹波特别低,可以拿来用,输入5V,输出各种组合的正负电压

网友B:
对于显示屏的专供正负偏压芯片有颗常用的,已上传附件你们查看一下

网友B:
对于显示屏的专供正负偏压芯片有颗常用的,已上传附件你们查看一下

TP7660H 特点.pdf

网友A:
楼上的几款型号就瞎扯,搜搜AMOLED屏用的集成偏压芯片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啊, 但是我百度找不到偏压芯片,请推荐一两个,我在展开搜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啊, 但是我百度找不到偏压芯片,请推荐一两个,我在展开搜索。
谢谢! ...

比如TPS65631,SGM38042之类

楼主(2018-03-02):
引用 网友A:
比如TPS65631,SGM38042之类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