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3):
(无正文)

网友A:
用万用表量量即可判断。

网友B:
负极,二极管一般有标记的一端都是负极

网友C:
这得看你用以电路里的作用而定的

网友D(2018-02-18):
看你电路的具体要求。

网友E:
肯定是负极了,规格书有都有的

网友F:
支持楼上各位的观点,靠近横线标记的那端一般是负极,可以用万用表来确定,也可以找规格书来看。至于该端接电源正极还是负极,或者说,接高电压还是低电压,得看它在电路的作用来定。

网友G:
不是简单的讲接电源的正极或者负极,而是看需要。但是你必须知道的是正常使用时,如果SS34中有电流,那么电流是从有横线的那一端流出来的。

网友H:
是的,问题不应该这么问,应该问有标志的一端,是二极管的什么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