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大家看看PCB怎么设计才好加铜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15):
刮锡膏,热风枪吹

网友A:
还是你的温度不够

网友B:
这个只手动加就好,加锡区最好是条状的。

网友C:
又不是贴片,回流焊不行的,得上波峰焊才行。
另外增加过电流能力,一个可以在回流焊时喷锡,一个可以像你这样加铜条。
前者如果喷锡厚度大于其他焊盘的厚度,需要开多阶钢网,这个需要提前和贴片厂家联系好。后者可以手动焊接,也可以过波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的温度不够

覆铜太大散热太快了,温度就肯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贴片,回流焊不行的,得上波峰焊才行。
另外增加过电流能力,一个可以在回流焊时喷锡,一个可以像你 ...

谢谢 明白了

网友:
用回流焊的方式,温度适宜,手工焊散热太快了,具体问问焊接厂家

网友D:
放BGA反修台干吧,或者锡刮干净 放平一个一个焊点焊接

网友:
自己用的话就用大功率烙铁,批量参考楼上

网友E:
热风枪吹

网友F:
我司专业做SMT焊接加工,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G:
你这铜条看样子氧化严重啊,用大功率外热烙铁应该可以焊接。
我有一回先把MOS管都装到了散热片上,结果MOS管中键那条腿用936调到温度最高也焊不上线。
不想拆下来返工,就从家拿了一把100瓦的外热老铁,分分钟搞定。

网友H:
板背面没有器件时,可以用“焊接加热台”,温度调到180度就能用普通烙铁轻松搭铜条了。

楼主(点评):
这方法应该不错!

网友I:
建议楼主可以做成铜牌喔,

网友J(2018-02-24):
批量刷上锡膏过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