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如何阅读datasheet

楼主(2018-01-14):
如题,看懂datasheet对于我们这种英语渣渣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但是又不能不去阅读,一个芯片的资料都在里面,怎么可能不看呢。那如何阅读呢

下面我就转载两篇出自CSDN的**:

第一篇

每一个型号的IC都有属于自己的Data Sheet,从IC的设计、规格、应用范例、封装技术到适用范围,在Data Sheet中都会被清楚地交待,当然,每一家公司所生产同编号的IC在Data Sheet中的内容还是会不太一样,但在应用及引脚的安排上却是一样的,而其最大的差异,在于测试与分类的方式有所不同,以下便是针对如何阅读Data Sheet所做的深入探讨。

1.引脚安排与介绍

    几乎所有生产IC的公司,其Data Sheet都会把IC的引脚说明安排放在最前面,其中一定会标示的引脚是电源脚(Vcc)及接地脚(GND),这是IC要工作最重要的引脚。一般的设计会把接地脚(GND)设在与第一脚同一边的最后一只引脚,而电源脚则是在接地脚的对角方向,也是IC的最后一个引脚。举例来说:如果IC有16个引脚,那么接地脚通常会是第8引脚,而电源脚则是第16引脚,当然也是有很多例外的设计,不过以这样设计的电源引脚方式是比较有利于电路的设计。

    至于其他的引脚,会因IC的功能而有明显的不同,以特定功能的IC来说,Counter的IC通常会有CLK的脉冲输入引脚、计数的输出引脚、RST的重新设定引脚;Timer则会有TRIG触发引脚,当然也少不了RST引脚及输出的OUT引脚……碍于篇幅,在此笔者便不多做介绍,而这些引脚的功能与简称,会在Data Sheet的一开始便清楚地描述,以便在后面的资料中可以用较简洁的方式来表示各个引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应用方法。

2.系统框图或等效逻辑电路图

在Data Sheet中的第二个重点,便是系统框图及等效逻辑电路图。一般来说,特定功能的IC通常会把等效电路图标示出来,而可编程的数字IC则会把系统框图标示出来,这是方便电路设计者可以更清楚地知道IC的工作原理,及此IC适不适用于某个设计的电路之重要指标。但是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所标示的只是系统的示意图,实际上的功能与应用范围仍必须参考后续的数据才能下定论,这里只是提供你做个简单的参考,而在稍后的数据中,其运算上可能会用到这里所介绍的一些相关电路,所以这里也要稍做一下思考,不要太快就跳过去。

3.直流或交流电源下的特性参数

这里可以说是IC重要规格的一览表,也是设计主要的参考依据,这里会清楚地标示IC的工作电压范围、工作电流范围、逻辑高低电压的电平,这些参数是用来提醒你设计上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如果设计时所提供的工作电压过高,可能会导致芯片烧毁;如果电压不足,芯片又可能不正常工作或是根本就不工作;输出的电压电平不足,便可能需要加入其他放大器来协助电压的提升,在此就必须仔细地将每一个参数都稍作了解,以免在电路设计时因疏忽而导致不可挽救的错误。

4.特性测试图表

    这里会标示IC在某种特性变化时,所产生的一些相对关系,比如说在固定电压下,在不同的振荡频率工作时,所需要的电流量有何不同?或是芯片在不同温度下工作时,其电压与电流的输出入会有怎样的变化?这都是在特性测试的图表中可以找得到答案,当然,越负责任的厂商会把越多相关的信息摆在这里,相对的IC价格也就会比较高,一分钱一分货,在IC的领域里这似乎是不变的法则。

5.应用电路的范例

    通常在IC的Data Sheet中还会有一些电路的应用范例,并附上运算的公式及应用的范围,这便有助于一个从事系统开发者早一点熟练使用这个IC的方法,而不用盲目地摸索测试,减少很多设计上的成本,也有助于系统设计时间的缩短。参考几家公司生产的同型IC电路范例,便可以集思广益,更了解IC的电路特性及应用的方式,这里绝对值得你多花点时间研究研究的。

6.封装的尺寸一览

    对于从事电路板线路设计的技术人员来说,这是相当宝贵的资料,因为整个IC详细的尺寸都在这里标示得一清二楚,在Layout时要建立新元件就不用再拿着一把游标卡尺边量边猜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IC都会附上封装的数据,常用的TTL或是CMOS芯片,其规格应该是全世界统一的规格,因此在多数的线路设计软件中都会把这些数据装入数据库,生产IC的厂商便不需要把这些数据编成Data Sheet了。如果你还是需要这些资料时,也可以跟厂商索取完整的光盘数据,那内容可能就会此一般在网络上流传的Data Sheet还详细许多。

7.法律责任的理清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信息吧?其实一个负责任的厂商,会把IC应用的范围及责任归属一并写在Data Sheet里,拿Atmel的AT89C205l芯片的Data Sheet来说,在内容最后就有提到这样一段话:Atmel's products arenot authorized for use as critical components in life support devices orsystems.”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当你设计有关于生命维持的装置或系统时,这个IC是不适用的。哪些是属于生命维持装置或系统呢?比如心率调整器,加护病房用的维生设备,如果这些设备在不该停的时候停了,导致一个生命的结束,归究原因后发现是芯片损坏所导致的结果,那么Atmel公司是不会负任何的责任,因为在Data Sheet中早已明订这个IC的适用场合,如果设计者没有注意到这一段法律声明的话,出事的时候是会吃上官司的。反观一些国内半导体厂的Data Sheet,也许因为语言上较亲切的关系,对于我们的阅读的确有很大的帮助,但在这方面的信息便显得有些不足,甚至可以用贫乏来形容,如果要提升台湾的IC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在Data Sheet上的努力是绝对要多花些功夫的。

(一般来说,这一段文字会放在Data Sheet的最后,要留意看看呀!)

原文出自:

http://blog.csdn.net/kobesdu/article/details/16905689

分割线

第二篇

某些状态所要维持的最短或最长时间。因为器件的工作速度也是有限的,一般都跟不上主控芯片的速度,所以它们直接之间要有时序配合。

1、先看看芯片的特性(Features)、应用场合(Applications)以及内部框图。

这有助于我们对芯片有一个宏观的了解,此时需要弄清楚该芯片的一些比较特殊的功能,充分利用芯片的特殊功能,对整体电路的设计,将会有极大的好处。

2.凡是芯片数据手册中的“note”,都必须仔细阅读,一般这都是能否正确使用、或能否把芯片用好的关键之所在

3.仔细研究手册给出的时序图,这是对芯片进行正确操作的关键。单个信号的周期、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建立时间、保持时间,以及信号之间的相位关系,所有这些都必须研究透彻。

4.一般在项目开发中把芯片手册当做是一种字典来查看,用到什么查阅什么。前提是你要知道这个手册中什么东西是有的,什么没有。

所以,拿到手册以后就要先看看目录,看看总体框架;随后看看芯片的接口要求,主要看时序图,看时序图中各个关键点的时间限制;

然后去看芯片的原理框图,或者系统组成图,从图看原理是一种非常便捷和有效的学习方法,如果图中有看不懂的再去看详细的描述。

最后看芯片的数据存储和控制字以及其他的控制代码等。如此便可以。对于怎样根据时序图写函数,你拿一张纸把时序图全部盖住,然后慢慢从左向右平移,

直到出现了时序图中的部分,写下函数的管脚初始状态,然后延时,移动你得纸,直到任何一个数据出现了跳变再去写管脚状态,再延时,在写,再延时,在写,直到最后结束。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熟悉了,或者是懂得了以后就可以把纸扔了,看就行了。

5.用一些长句对问题进行描述,并且这些长句所描述问题的通常都比较关键。这很让人头疼,要连贯地理解这些长句,需要俺们有比较好的**力。

当然,俺们也有笨办法:按照古老的主谓宾状补结构,把整个长句拆开,然后对每一个小短句进行分析,最后联系上下文,揣摩出整句的意思。

专业词汇太多,甚至会出现一些字典上都找不到的单词, —— 这没办法,一得靠平时的积累,

二得善于借助网络资源,比如CNKI翻译助手(http://dict.cnki.net/)就是个挺专业的网站。强调一下:俺们没有必要把每一个单词的意思都完完全全地、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

只要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就足够了,

************************************************************************************************

如何看时序图:

一列一列看,
1、注意时间轴,如果没有标明(其实大部分也都是不标明的),那么从左往右的方向为时间正向轴,即时间在增长。
   时序图最左边一般是某一根引脚的标识,此行图线体现该引脚的变化,有线交叉状的部分,表示电平在变化。

2. 密封的菱形部分,注意要密封,表示数据有效,Valid Data这个词也显示了这点。

3. 需要十分严重注意的是,时序图里各个引脚的电平变化,基于的时间轴是一致的。
   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轴的增长方向来精确地观察时序图。要让器件严格的遵守时序图的变化。

4.某些状态所要维持的最短或最长时间。因为器件的工作速度也是有限的,一般都跟不上主控芯片的速度,所以它们直接之间要有时序配合。

***********

常用英语:

某个参数指标超出绝对最大额定值(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ABS)

原文出自:

http://blog.csdn.net/hrdzkj/article/details/72869383

附上一些附加阅读datasheet的相关文档,不说了,好好学英语先:

网友A:
主要是
1.引脚功能,电源引脚不能接反吧,输入输出不能搞错吧;
2.内部框图,大概可以看到输入引脚应该接啥,输出要不要上拉之类的,内部一些保护二极管;
3.详细看下有些引脚的作用;
4.电气规范.供电和输入范围,响应曲线;
5.参考设计;
6.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
1.引脚功能,电源引脚不能接反吧,输入输出不能搞错吧;
2.内部框图,大概可以看到输入引脚应该接啥 ...

网友B(2020-09-01):
哪里能方便的查询元器件的datasheet呢?

网友C(2020-10-13):
引用 网友B:
哪里能方便的查询元器件的datasheet呢?

立创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