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一下电路图怎么看的问题

楼主(2018-01-14):
尽管这个问题水平低,还是希望大神解答!!!
谢谢

104数值单位是什么?

104数值单位是什么?

这个单位是K?

这个单位是K?

容量为100K滑动电阻?

容量为100K滑动电阻?

楼主:
滑动电阻,是不是随便买个可调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对,只要最大电阻跟这个要求一样就可以,就看你买什么类型的可变电阻了,一般是电位器那种,旋转的;或者滑动的那种,我喜欢用旋转的电位器那种。

网友A:
你可以看音箱上面的旋钮,就是这个可变电阻。

网友B:
这是电容的一种表示方法,代表电容的容值。一般用这种表示方法的电容多为瓷片电容,写在表面104。表示10乘以10的4次方皮法,也就是10 0000pF

网友B:
另外一个就是4.7欧电阻。

网友B:
100K可变电阻,可以是滑动,也可以旋转动。

网友C:
这些是基础概念啊,楼主先学习一下,基础的电子元件命名法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是基础概念啊,楼主先学习一下,基础的电子元件命名法则。

网友C:
嗯,这个命名好多我也记不住,不过用到了,就去查,还有个方法就是去淘宝查查这些阻值的电阻什么样,一般也会有介绍。

网友D:
104的是pF 啊,以前我总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命名好多我也记不住,不过用到了,就去查,还有个方法就是去淘宝查查这些阻值的电阻什么样,一般 ...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4的是pF 啊,以前我总记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可变电阻,可以是滑动,也可以旋转动。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就是4.7欧电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容的一种表示方法,代表电容的容值。一般用这种表示方法的电容多为瓷片电容,写在表面104。表示10乘 ...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音箱上面的旋钮,就是这个可变电阻。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就是4.7欧电阻。

如果是直插的话,没有4.7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就是4.7欧电阻。

我淘宝了一下,有4.7欧的,这么小的

网友E:
有基础看电路图教程,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基础看电路图教程,可以看下。

是,谢谢

网友F:
104 -> 0.1uf
4.7-》4.7欧姆,直插的为啥没有4.7欧?
最后一个是100K的滑动变阻器

网友:
多看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04的是pF 啊,以前我总记错。

100nf

网友H:
4.7O的有贴片的,直插的没有见过

网友H:
不过理论上直插的应该也有,因为我见过10欧的。

网友I:
上图电容104=10 0000PF=100NF=0.1UF
如果是电阻104=10 0000欧=100K
电阻4.7O=4.7欧=4R7,主要是电阻符号“Ω“平常不容易输入,所以用“O“,“R“代替

网友J:
这是在做音响?还是在做新唐方案的语音系统的功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