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求nuc120的USB开发流程

楼主(2018-01-14):
求nuc120的USB开发流程,或程序说明。

网友:
下载这个芯片的BSP开发包了吗,先下载这个BSP,看看里面的例程example有没有那个USB相关的,先学习一下例子怎么玩的。

网友:
跟开发其他的没啥区别吧。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0-mcus/nuc120-122-123-220-usb-series/Software/?__locale=zh&resourcePage=Y

网友A:
 USB 2.0全速设备
– 一组12Mbps的USB 2.0 FS 设备
– 片内集成USB收发模块
– 提供1组中断源,提供四个中断事件
– 支持控制传输(Control),批量传输(Bulk In/Out),中断传输(Interrupt)及同步传输
– 当总线上无信号达到3ms时,具有自动暂停的功能
– 支持6组可编程端点(endpoints)
– 512 字节内部 SRAM 作为 USB 的缓存区
– 支持远程唤醒功能

网友B:
这个系列好像就是针对USB设计的。

网友C(2018-02-24):
从上面链接下载例子学习

网友D:
楼主,这个好学不

网友E:
BSP自带例程很详细

网友F:
BSP开发包先下载啊,Keil的Pack也要安装。

网友G:
没用过这个,一般我都是用USB转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