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程序移植的问题

楼主(2018-01-14):
从STM32F103程序移植到STM32F030,遇到
__set_FAULTMASK(1);
这个语句链接通不过,错误信息是:
F030R8\F030R8.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et_FAULTMASK (referred from gizwits_product.o).
查询__set_FAULTMASK()函数在cmsis_armcc.h文件里定义如下: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FAULTMASK(uint32_t faultMas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
  __regFaultMask = (faultMask & (uint32_t)1);
}
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__set_FAULTMASK是不是没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set_FAULTMASK是不是没有定义?

主楼后半部分指明,函数已在cmsis_armcc.h文件里定义。
并且程序已包含了此.h文件。

网友B:
找不到这个定义。

网友B:
看看你的工程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楼后半部分指明,函数已在cmsis_armcc.h文件里定义。
并且程序已包含了此.h文件。 ...

使用右键 goto decalaration?

楼主:
是的,移植自动生成的机智云程序。__set_FAULTMASK()函数已定义,但是__set_FAULTMASK(1);移植到STM32F030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右键 goto decalaration?

右键goto definition提示函数未定义;但是从project窗口可以看出函数所在的c文件已经包含cmsis_armcc.h了,为什么?

网友D:
在工程 配置中也要是设置头文件路径,不是包含在工程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工程 配置中也要是设置头文件路径,不是包含在工程就可以的

是不是指Option For Target----C/C++----Include Paths的路径设置?
这个地方已经设置了。

楼主(2018-09-26):
真正的原因是M3有FAULTMASK寄存器而M0没有。
因此需把
__set_FAULTMASK(1);
语句改成
__set_PRIMASK(1);

网友E:
真正的原因是M3有FAULTMASK寄存器而M0没有

找到问题就好,看来M3和M0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F:
工程 配置中也要是设置头文件路径的

网友G:
右键 goto decala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