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博客**-CC1310片内固件升级的工程编译

楼主(2018-01-14):
OAD(http://www.ti.com/cn/lit/swra580 ), 即Over the Air Download,是通过无线的方式远程更新固件的一种方法。On chip,就是片上, 升级的对象不需要外挂Flash, 通过芯片片内Flash完成新固件存储及老固件向新固件的切换。On chip OAD方案因为不需要外部接口就能够实现固件的更新,在传感器,智能门锁,电力监控等无线应用广受欢迎。
在TI新发布的CC1310 片内OAD工程里, 由于很多细节没有说明, 用户使用过程可能出错. 这里将结合TI CC1310 SDK 1.60.00.21 版本(http://www.ti.com.cn/tool/cn/simplelink-cc13x0-sdk), 讲解在工程编译和OAD测试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试验提前准备:
CC1310 软件开发包:simplelink_cc13x0_sdk_1_60_00_21(http://www.ti.com.cn/tool/cn/simplelink-cc13x0-sdk
串口工具:HTerm
PYTHON环境及工具:PYTHON 2.7
CC1310 片内OAD例程编译
CC1310 片内OAD的例程在上述SDK的文件夹examples\rtos\CC1310_LAUNCHXL\easylink中, 对应有采集器(rfWsnConcentratorOadServer)和节点(rfWsnNodeIntFlashOadClient)两个例程; 我们将其导入到CCS(7.0 以上版本)中.
这里需要注意的第一个点,在SDK的文文件夹\examples\rtos\CC1310_LAUNCHXL\easylink\hexfiles\onChipOad中已经有已经编译好的固件, 这个固件目前不能够和工程编译的固件混合使用. 你可以只使用已经编译好的进行测试,或者只使用工程编译好的.
我们首先编译好采集器工程(无需任何修改),并将工程下载到CC1310 Launchpad 1 中;
接着, 按照工程内的README.md指导(第136~145行)设置,我们编译节点工程, 发现报错,如下图, 错误原因可使用存储不足;
针对这个,我们可以从工程编译生成的.map文件察看具体的存储的细节,可以看出是.const太大导致。
我们如果将之前工程设置的FEATURE_OAD_ONCHIP取消,重新编译,察看正常的.map文件, 可以发现主要占用.const空间的主要被smartrf_settings_predefined.obj占用,经过检查后,发现主要是无线RF的补丁导致,而这部分补丁针对我们对OAD的验证没有关系。
恢复到README.MD的工程设置后,打开工程目录文件夹smartrf_settings中的smartrf_settings_predefined.c,将下面四个RF_Mode变量修改如下, 接着重新编译工程。
RF_Mode RF_prop_lrm =
{
    .rfMode = RF_MODE_PROPRIETARY_SUB_1,
    .cpePatchFxn = 0,
    .mcePatchFxn = 0,
    .rfePatchFxn = 0,
};

RF_Mode RF_prop_ook =
{
    .rfMode = RF_MODE_PROPRIETARY_SUB_1,
    .cpePatchFxn = 0,
    .mcePatchFxn = 0,
    .rfePatchFxn = 0,
};

RF_Mode RF_prop_hsm =
{
    .rfMode = RF_MODE_PROPRIETARY_SUB_1,
    .cpePatchFxn =  0,
    .mcePatchFxn =  0,
    .rfePatchFxn =  0,
};

RF_Mode RF_prop_sl_lr =
{
    .rfMode = RF_MODE_PROPRIETARY_SUB_1,
    .cpePatchFxn =  0,
    .mcePatchFxn =  0,
    .rfePatchFxn =  0,
};
成功编译,从下图可以看到编译后的程序大小为57K,满足不能大于60K的限制。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README.MD里面说的另外一点nodeFwVersion修改应该是在oad_client.c而不是NodeTask.c中;
CC1310 片内OAD例程BIN固件生成及加载测试
因为这个工程的设置是针对IMAGE文件,如果直接下载到芯片是没办**常运行的(因为芯片的复位向量没有可执行程序,需要借助BIM来跳到IMAGE程序入口),需要将编译好的固件和Boot管理的BIM固件结合在一起,步骤如下
先mergy  BIM和节点固件(请将两个固件拷贝至python的目录后执行)
python /usr/bin/hexmerge.py -o rfWsnNodeIntFlashOadClient_CC1310_LAUNCHXL_all_v1.hex "--overlap=error" rfWsnNodeIntFlashOadClient_CC1310_LAUNCHXL_tirtos_ccs.hex bim_intflash_cc1350lp.hex
接着,因为BIM需要检验IMAGE的CRC文件,需要通过下面的命令将生成的hex转换成bin。(需要下载安装一个crc计算组件crcmod https://pypi.python.org/pypi/crcmod/1.7#downloads
python oad_image_tool_13x0.py -t onchip -i production -v 0x0100 -m 0x1000 -ob rfWsnNodeIntFlashOadClient_CC1310_LAUNCHXL_all_v1.binrfWsnNodeIntFlashOadClient_CC1310_LAUNCHXL_all_v1.hex
我们通过Uniflash, 把bin文件下载到节点Launchpad 2后,节点固件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你可以看到Launchpad的指示灯闪烁,从Launchpad 2串口可以看到SCE的ADC信息。我们开启采集器launchpad 1,可以看到节点已经和采集器建立通讯,可以正常工作了。
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通过oad_image_tool_13x0.py -v生成的版本号只是采集器端Available FW显示的版本号,不是实际的固件版本号。
下一步是将升级需要的程序加载到采集器端。首先,我们需要根据README.MD的说明设置成IMAGE B。 接着,通过上述的python工具,将编译生成的.hex 文件转换成.bin文件。注意oad_image_tool_13x0.py 的-m参数需要设置成0x10000。之后,我们在采集器评估板右键选择Update available FW, 再同时按下左键和右键,采集器进入加载固件界面,如下:
接着断开采集器的串口,我们将结合PYTHON把需要更新的节点固件传递到采集器的外部Flash。 这里,因为PYTHON的脚本是针对LINUX写的,为了在WINDOWS能够工作,请先安装模块pyserial并修改脚本oad_write_bin.py (目录C:\ti\simplelink_cc13x0_sdk_1_60_00_21\tools\easylink\oad)。PYTHON的安装不在文档讨论范围。Pyserial的下载安装可参考http://blog.csdn.net/oxp7085915/article/details/52191698
修改后的脚本参考如下(已经用黄色MARK)
#!/usr/bin/python
import serial, sys, io, os
import serial.tools.list_ports
plist =list(serial.tools.list_ports.comports())
if len(plist) <= 0:
    print "The Serial port can't find!"
else:
    plist_0 =list(plist[0])
    port0 = plist_0[0]
                file = sys.argv[1]

断开原串口助手(采集器所连接)打开命令行,执行oad_write_bin.py脚本,将新生成的节点固件bin文件传递给采集器。可以看到传输提示。等待传输完成。
C:\Python27>python C:\ti\simplelink_cc13x0_sdk_1_60_00_21\tools\easylink\oad\oad
_write_bin.py C:\ti\simplelink_cc13x0_sdk_1_60_00_21\examples\rtos\CC1310_LAUNCHXL\easylink\hexfiles\onChipOad\ccs\rfWsnNodeIntFlashOadClient_CC1310_LAUNCHXL_app_v2.bin

传输完成后,重新打开串口连接采集器串口,按Launchpad右键出现Update Available Firmware后,再同按左键同时按下右键,然后可看到V02的固件已经可供使用。
接下来通过采集器Launchpad右边按键选择Update Node Firmware,再按左键同时按下右键执行选择。可以看到升级开始和完成。

升级完成后,通过Send Fw Ver Req可以看到固件已经从V01更新到V02了。
总结
本文,针对TI最新发布的CC1310片内OAD解决方案,描述了在对应工程编译,链接,测试过程中需要注意到的点,并成功实现了片内OAD功能。

网友A:
使用串口能够升级吗

网友B:
CC1310距离传播能够多远?

网友C:
这个有用,可以借鉴。

网友B:
需要的功耗大吗?

网友A:
主要做远程升级。

网友D:
感谢分享,楼主在用cc13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楼主在用cc1310?

没有,看见讲的挺详细的,分享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使用串口能够升级吗

能够升级内部程序

网友F:
PYTHON开发的?

网友F:
怎么不使用CCS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使用串口能够升级吗

串口升级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G:
看着非常给力。

网友G:
CC1310的开发都非常详细。

网友H:
通过bootloader用串口

网友I:
片内OAD解决方案有硬件的设计吗

网友H:
CC1310空中升级不错。

网友I:
现在的设计希望能够使用cc1310通过UART接口进行程序更新

网友J:
这个第一次学习OAD。

网友K:
试试串口就可以升级吗?

网友J:
需要修改bootloader吗?

网友K:
固件的更新校验能够实现吗?

网友L:
OAD设计高端。

网友L:
主要是通过网络传输固件。

网友M:
CC26系列已经有实现的OAD的例程

网友N:
在TI新发布的CC1310 片内OAD工程里, 很多细节没有说明

网友N: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的

网友M:
空中升级确实很难。

网友O:
CC1310 LaunchPad有吗

网友:
CC1310输出功率是多少?

网友O:
新一代无线SoC-CC13xx系列芯片

网友:
CC1310灵敏度是多少?

网友P:
引用 网友K:
试试串口就可以升级吗?

过手机AppOAD升级固件

网友Q:
Ti OAD 方案完整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J:
需要修改bootloader吗?

SimpleBLEPeripheral工程可以参考。

网友P:
引用 网友K:
试试串口就可以升级吗?

TI SensorTag app

网友R:
空中升级更新运行demo

网友S:
这个是基于什么系统做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R:
空中升级更新运行demo

GPRS升级程序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R:
空中升级更新运行demo

有方案参考吗?

网友:
以前没有见过这个升级软件呢

网友U(2018-02-22):
Uniflash是什么工具软件

网友V:
Enabling Wireless Firmware Update for Bluetooth是针对蓝牙的吗?

网友U:
程序固化不都是jtag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J:
这个第一次学习OAD。

怎么学习OAD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S:
这个是基于什么系统做的?

这个不是XP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J:
这个第一次学习OAD。

空中升级方式很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T:
GPRS升级程序吗?

就是远程升级程序。

网友W:
这个固件的开发应用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W:
看着这个的介绍有些绕的呢

网友X:
怎么远程升级的

网友Y:
BLE蓝牙oad升级

网友Y:
支持内置Flash和外置Flash两种吗?

网友X:
使用的通信方式是什么?

网友Z:
CC1310 片内OAD解决方案

网友AA:
空中升级吗

网友AB:
bootloader用串口的

网友E:
以前用过XDS100V3下载的。

网友F:
如果升级失败能有办法恢复吗

网友Z:
通过cjtag方式吗?

网友AA:
能给实现空中升级吗

网友AB:
需要下载flash吗

网友F:
只能通过jtag下载了吗?

网友E:
不知道这个升级方式效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