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76e003好象不能接外部晶振

楼主(2018-01-14):
原以为56两脚可接晶振,一看只有5脚是OSCIN,6却不是OSCOUT,功能图上也没这块,我在5、6脚接上晶振,程序也调不起振。
程序是:TA=0xAA;TA=0x55;CKEN=0xF0;

网友A:
这个芯片串口最大速度是多少?

网友B:
只能接有源晶振

网友:
可以接有源,不过内部的振荡器也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
其实内部的振荡器就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了。

网友C:
那管脚就不对的。这个单片机设计的就是让用内部振荡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