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功率电感的饱和电流以及温升电流

楼主(2018-01-15):
为什么功率电感饱和电流及温升电流的最大值都比典型值要小?是这里的最大值和典型值的定义和传统理解的不一样吗?

网友A:
规格书写错了

网友B:
这两个最大值是建议用户使用时允许的最大值,实际元件的极限值(典型值)留有余量。

网友C(2018-05-26):
据了解,饱和电流及温升电流的Max值,是电感值偏差不太大时所允许的电流,而Type值则是电流继续升高超过Max后,电感值将明显有波动但在某个限度之内(如±20%)。但是还未查到更准确的定义。

网友D:
他们的表达方式吧。。。
MAX是他们保证的值
TYP是他们设计的值
大概是这样子。。。。

网友E(2018-12-05):
这个是日本人的习惯标法,typ指标准值,理论值,可以理解为平均值,那么实际生产出来的肯定会在这个值左右浮动,那么电感的使用不能超过标称的电流,所以如果有一些电感的电流是小于Typ即负偏差的时候,你电路里流过电感的电流就必须比Typ值小,这个Max就是指的建议通过这个电感的电流最大值,这些电感我司都有生产,可以加我微信15012812689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写错了

没有写错,这个是学日本太诱的标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