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LORA扩频

楼主(2018-01-15):
(无正文)

网友A:
速率由扩频因子和带宽决定,速率越快距离就越近,扩频因子越大或带宽越小速率就越低距离就越远

网友B:
由香农第二定理决定

网友C(2018-02-24):
速率由BW    SF    ER决定经实测,对应关系大至如下:
        BW    SF    ER    ¨速率(kbps)
        9     11          4          1.1
        9     10       4           2.0
        9     9        2       4.5
        9     7        4       9.3
        9     7       2       12.0
不建议用大于12kbps的速率,如欲了解更多可以加Q:1241682705 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