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关于STM8硬件I2C使芯片重写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8-01-15):
目前使用一款MCP4728芯片,但他只有4个通道,而我需要扩展到8通道,也就是要在添加一个芯片,此时便需要对其中一片重写地址。
如下方图所示,需要在其第2字节第8位之后和ACK之前,将LDAC置0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倘若程序为:
//上方程序省略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0x61); //第2字节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3);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停留此处,不再向下执行
I2C_SendData(0x66);//第3字节
//下方程序省略

那么第2字节数据发完后,将LDAC引脚置0,此时其ACK便会被影响,程序卡住。若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3);这一句不写程序正常向下执行。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使发送完第8位数据后,同时LDAC置0,而不影响ACK。
望大神们能指点一二。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拉低引脚电平之前添加延时程序来校正波形,就ok了
  if(Rewriting_Selection==1)    I2C_SendData(0x65);
    nop_delay(58);//校正LDAC发送时间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3);

MCP4728例程几乎没有,而硬件I2C本身就是个坑,自己写的这些天各种问题令我是十分头疼,既然成功了就把结果留下,希望今后有人再用时不用走弯路。以上。

网友A:
这个建议还是IO模拟一个试试吧。。。硬件ACK这样做很容易丢掉的

网友B:
也可以搞个选择位,让这个选择位来操作是哪个。

楼主:
。。。还有哪位大神 有好的办法,现在还未解决。。。

网友C:
这个跟其他的I2C通信接口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其他的I2C通信接口一致吗

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