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和RS232

楼主(2018-01-15):
怎么使用RS485和RS232实现无线通信,并且不相互影响。小弟在测试485模块时候,232芯片发热并且影响485芯片工作,把232芯片取掉,485芯片就能工作。

网友A:
这两个都不能实现无线通信,无线模块可以

网友B:
来电路 实际说吧

网友C:
估计是电路有错,存在电平竞争或短路。

楼主:
附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路有错,存在电平竞争或短路。

请问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不能实现无线通信,无线模块可以

大牛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电路 实际说吧

电路图已上

网友D:
首先,你的485收发切换电路不对;你的485只有发送功能;
其次,你的应用如果是想用485或者232的方式接收数据,最好做成拨码开关切换的方式;

网友D:
485和232的接收端同时接收,要考虑驱动电流问题。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有一些芯片直接支持232和485复用 你为什么不选择这种芯片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芯片直接支持232和485复用 你为什么不选择这种芯片呢

啥芯片支持复用呀? 我用模拟开关在软件中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啥芯片支持复用呀? 我用模拟开关在软件中切换.

你看看 MAX3160E

网友E:
嗯, 多谢。看了一下,功能是满足要求。 价格贵了,JLC要17块多。 用模拟开关和切换两个芯片便宜多了。

网友C:
原来估计是串口TTL端存在电平竞争,但从你贴出的图看,485部分是错的,好好去看看485接口片的器件手册。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