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救:ubuntu 16.04开机直接进入memtest

楼主(2018-01-15):
  ubuntu 16.04开机直接进入memtest,进不去CD-RAM、单用户,开机重启都停在memtest,memtest提示有SMP Disabled  一开始以为是VM WARE的问题,重装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工作资料基本都在这里,求大神解救。
VM启动日志记录摘抄部分:

  2018-01-15T11:00:09.125+08:00| vmx| I125: FILE: FileCreateDirectoryRetry: Non-retriable error encountered (C:\ProgramData\VMware): Cannot create a file when that file already exists (183)
2018-01-15T11:00:09.126+08:00| vmx| I125: FILE: FileCreateDirectoryRetry: Non-retriable error encountered (C:\ProgramData\VMware\VMware Workstation): Cannot create a file when that file already exists (183)
2018-01-15T11:00:09.126+08:00| vmx| I125: FILE: FileCreateDirectoryRetry: Non-retriable error encountered (C:\ProgramData\VMware): Cannot create a file when that file already exists (183)
2018-01-15T11:00:09.127+08:00| vmx| I125: FILE: FileCreateDirectoryRetry: Non-retriable error encountered (C:\ProgramData\VMware\VMware Workstation): Cannot create a file when that file already exists (183)
2018-01-15T11:00:09.127+08:00| vmx| I125: FILE: FileCreateDirectoryRetry: Non-retriable error encountered (C:\ProgramData\VMware): Cannot create a file when that file already exists (183)
2018-01-15T11:00:09.127+08:00| vmx| I125: FILE: FileCreateDirectoryRetry: Non-retriable error encountered (C:\ProgramData\VMware\VMware Workstation): Cannot create a file when that file already exists (183)
2018-01-15T11:00:09.130+08:00| vmx| I125: DictionaryLoad: Cannot open file "C:\Users\json\AppData\Roaming\VMware\config.ini":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

VM ware日志.zip

楼主:
昨天正常关机,今天过来一开机就一直循坏这个

楼主:
补充:进去memtest后Esc退出不了,同时其它按键也没用,只能强制关机重启

网友A:
虚拟系统有问题了。看看能不能启动安装盘?如果能的话尝试用安装盘修复一下;要不然就只有重新装一个虚拟机,在挂载原来的 vmdk 把数据提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系统有问题了。看看能不能启动安装盘?如果能的话尝试用安装盘修复一下;要不然就只有重新装一个虚拟机 ...

谢谢,用了后面的方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