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C周期采样点过多,怎么设置

楼主(2018-01-15):
交流周期信号为20ms正弦波,用8MHz晶振设置fADC为1MHz采集频率,14个时钟周期转换时间,计算出来20ms周期内要采1270个点。如果用定时器去中断采样,假设只采100个点,定时器中断为200us,会导致中断过于频繁,程序无法运行吗?还有2个10ms周期的外部中断,检测过零和接地。

网友A:
用DMA吧,做个定时触发,想采几个点采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MA吧,做个定时触发,想采几个点采几点

STM8F103S,没有DMA,只有10个连续缓冲寄存器,是连续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