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IC,距离能做300米以上

楼主(2018-01-15):
         这是一款无线产品上面的,实测距离350米左右还能控制,大致是一颗MCU + 该无线芯片。实现十几个byte的
        数据传送。
          发射端:
                 丝印:        9A7kb                 封装:  SOT23-6          晶振:  SHX26M16P

           接收端:
               丝印219A  F850  716              封装:QFN16                晶振:26Mhz

         1、 试问有哪位兄弟用到过见过该IC?
             另外有没有其他能稳定达到500米左右方案,可以考虑加上PA, 不加最好。

xch
CMT2219A MARK 9AXXX

楼主:
重点是想知道有什么方案能做到500米左右的距离。
我开始想使用2.4G + PA实现,但是2.4G的抗干扰能力较差,在户外环境体验效果不好。

产品使用的是300~400mAH的锂电池。

===================================================
感谢@xch 网友的回答, 对应的应该是 CMT2110A 和 CMT2210A。

同时也谢谢各位的建议。。

@xch : 多谢指教,我们的天线是外置的, 类似于以前的大哥大 小灵通那种。
xch
预算余量达到27db,因此几乎所有TRX IC 都可以满足要求。 但是如果将天线缩短到1/10,余量就差不多剩下7db了。
xch
收发两端据均使用半波振子天线时,不考虑地形,障碍物影响,500米路径损耗近视为75db左右。 如发射使用17dbm,接收灵敏度-85dbm,就有102db的链路预算
xch
通信距离与天线设计关系很大。 使用Lora,工作参数:50mW ,SF7,125KHZ BW 在海滩轻松就可以达到 16.8 Km。 Ti 的CC1310在南非开普敦 与海岛通信,达到100k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点是想知道有什么方案能做到500米左右的距离

433的应该可以

网友B:
集成的ZIGBEE 加PA 空旷测试问题不大吧,某宝宣传都可以上KM的,模拟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433M一般只有200米以内,要做到远距离,需要电源供电9~12V,现在只能使用锂电池,功耗太大升压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的ZIGBEE 加PA 空旷测试问题不大吧,某宝宣传都可以上KM的,模拟的就不知道了 ...

某宝上面号称1000米以上的模块,实际测试只有10%~20%。
而且ZIGBEE的成本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433M一般只有200米以内,要做到远距离,需要电源供电9~12V,现在只能使用锂电池,功耗太大升压不可取。 ...

CC2500PA,号称直线1800米

网友C:
LORA轻松500米,100mW就可以发射2公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433M一般只有200米以内,要做到远距离,需要电源供电9~12V,现在只能使用锂电池,功耗太大升压不可取。 ...

一般芯片不都是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芯片不都是3.3V的?

433模块需要单独供电,3.3V只是调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RA轻松500米,100mW就可以发射2公里

请问,有相关的IC推荐吗?

我们做一对一的是否合适。

网友E:
如果速率合适,LORA适合,芯片方案有sx1278,sx1276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某宝上面号称1000米以上的模块,实际测试只有10%~20%。
而且ZIGBEE的成本不合适。。
...

只有空旷的距离才能达到,我也是被坑过一次。lora实测可以达到。

网友G:
用LoRa,芯片上面有人推荐了

网友H:
看看lora的,算是比较新的技术,应该满足要求。

网友I:
LORA可以,楼道里面5层楼没任何问题。空旷的500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J:
天线啊,天线很重要,好的天线能使距离大幅度增加。

xch
@老鱼探戈 :定制天线的还没见到靠谱的。 我公司是自己设计,加工外包。
这是必须的, 一般都是用定制的外置天线

楼主:
从发射功率和接受灵敏度来看,做500米问题不大。 感谢!!
关于价格,你有所了解吗?

网友K:
你预算多少钱?  能实现几百米的方案不少

网友K:
pin 1: xtal,26MHZ; PIN 2: GND; PIN 3:DATA IN;
PIN4:DATA CLK; PIN5 : RF OUT; PIN 6 : VCC.
应该是 comstek 公司的兼容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预算多少钱?  能实现几百米的方案不少

10RMB 左右吧, 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K:
pin 1: xtal,26MHZ; PIN 2: GND; PIN 3:DATA IN;
PIN4:DATA CLK; PIN5 : RF OUT; PIN 6 : VCC.
应该是 coms ...

查到了,应该是的 。

对应的应该是 CMT2110A 和 CMT2210A。

非常感谢

xch
MARK 对不上吧?

网友L:
注意了,特别提醒:根据昨日截止的微功率无线发射设备技术要求征集意见稿的内容,LoRa将被严格限制发射功率和使用频段,事实上将失去在国内应用的前景。而在合法的10mW功率限制下,LoRa不具有任何传输距离上的优势。该意见稿意味着国内对规范无线频谱使用的法制化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预计正式法规将在短期内公布执行。

感谢版主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注意了,特别提醒:根据昨日截止的微功率无线发射设备技术要求征集意见稿的内容,LoRa将被严格限制发射功率 ...

国内这么狠。

我们做欧美市场, 有影响吗,春哥

网友J:
引用 楼主:
10RMB 左右吧, 一对。

这个价格有点困难吧。我用的一百多元一对的模块,距离标称4公里,实测一公里以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查到了,应该是的 。

对应的应该是 CMT2110A 和 CMT2210A。

CMT2119A MARK 可以对上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注意了,特别提醒:根据昨日截止的微功率无线发射设备技术要求征集意见稿的内容,LoRa将被严格限制发射功率 ...

限制是50mW

楼主:
引用 网友K:
CMT2119A MARK 可以对上号

已经拿到CMT2119A的开发资料。。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国内这么狠。

我们做欧美市场, 有影响吗,春哥

发达国家市场对无线设备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得过FCC和ETSI,去找法律文本来看,我当年发的版本太老,应该有改变。按当年的要求肯定是不行的,拿到普遍性的频谱使用许可成本极高,不是单一企业有能力的,哪怕是跨国集团。

网友L:
50mW是470-510MHz段的上限,新规定特别声明该频段可用于抄表但仅限单频点使用,不得组网应用,LoRa将无法在该频段中合法应用。

网友L:
又去看了下有关规定:470-510MHz段的用途被放宽,过去仅限于抄表,现在还可以用于除玩具外的通用无线遥控设备、无线传声器等,并专门规定不得用于模型、玩具和物联网应用。而生物医学和工业遥控频段也规定不得用于物联网。以后,国内合法的物联网只有NB-IOT。

网友M:
Lora的方案传输距离可以很远
不过速率会很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L:
50mW是470-510MHz段的上限,新规定特别声明该频段可用于抄表但仅限单频点使用,不得组网应用,LoRa将无法 ...

搞笑。不能组网啥意思? 点对点也是一种网络。
意味着470~510频段只能用来意淫?

楼主:
一对一和一对多应该是属于遥控类的产品, 不属于物联网的范畴吧

网友N:
如果可以多个组网的话,多个AP作中继不就行了

网友:
LORA完全没问题

网友O:
这个IC。前两天我也在找,应该就是它

网友P:
很多人只看芯片,不看配套的天线,

天线肯定是要匹配的,要不然再好的芯片也出不来效果

网友K:
引用 楼主:
重点是想知道有什么方案能做到500米左右的距离。
我开始想使用2.4G + PA实现,但是2.4G的抗干扰能力较差, ...

这种天线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L:
50mW是470-510MHz段的上限,新规定特别声明该频段可用于抄表但仅限单频点使用,不得组网应用,LoRa将无法 ...

那对讲机不是全部要被限!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那对讲机不是全部要被限!

对讲机本来就有自己的专用频段和发射功率范围,两码事。关于对讲机的法律文本,去部官网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搞笑。不能组网啥意思? 点对点也是一种网络。
意味着470~510频段只能用来意淫? ...

你总该知道Google在中国的下场吧?搞不搞笑以及是谁搞笑得问问你自己的拳头,而你的拳头跟Google比起来又何如?而且,去看看美国FCC法律文本、欧洲ETSI法律文本,哪怕是香港电讯条例,哪个发达国家/地区会放任无线频谱资源被滥用?我相信,国内无线领域的乱象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法制一定会到来,早晚而已。

网友Q:
引用 楼主:
从发射功率和接受灵敏度来看,做500米问题不大。 感谢!!
关于价格,你有所了解吗?
...

看你能接受多少的价格,*币要好几块钱一分钱一分货,主要看自己使用的价值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对讲机本来就有自己的专用频段和发射功率范围,两码事。关于对讲机的法律文本,去部官网查。 ...

470--510之间的对讲机多了去了,好多对讲机可以任意设频率的,有液晶显示屏,我手里就有一个,我常用它来监听433频段的LORA

网友L:
引用 网友C:
470--510之间的对讲机多了去了,好多对讲机可以任意设频率的,有液晶显示屏,我手里就有一个,我常用它来 ...

多不代表就对、就合法,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都不是个案。

网友R:
cc2500+PA+LNA,可以实现空旷500米以上,  100mW ,  模块我这有

网友S:
引用 网友C:
470--510之间的对讲机多了去了,好多对讲机可以任意设频率的,有液晶显示屏,我手里就有一个,我常用它来 ...

对讲机要老老实实考执照设台用430-440,或者以单位身份去登记备案指配频率,否则被发现就是没收+数千元罚款。
能设置到多少不代表能用到多少,菜刀还能砍人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R:
cc2500+PA+LNA,可以实现空旷500米以上,  100mW ,  模块我这有

2.4G的窄带FSK芯片加PA到100mW,我印象中应该是违法的,ISM频段不仅仅限制总功率,对谱密度等都有规定。只有带宽够宽的wifi之类才敢出到20dBm。

网友T:
应该是华普微电子的芯片。我们公司有用过他们家的方案做过433模块,实测超过300米。

网友K:
引用 网友C:
LORA轻松500米,100mW就可以发射2公里

lora 的通信距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K:
lora 的通信距离

这环境毫无遮挡,用30DB高增益天线30公里应该都可以
我放在车里测试,地面还有高楼遮挡都可以到10.5公里

LORA有个特点,两个物体运动起来,距离要近很多,都静止的时候就很远

xch
工作在470MHZ~510MhZ频道的loRa,如果天线增益是30dbi ,那么天线面积至少是28平方米。 你的车是公交车吗?
xch
30db 天线尺寸有多大?你知道吗?吹牛要打草稿

网友C:
引用 网友K:
lora 的通信距离

@xch :对天线,高频这块我是门外汉,只知道用,天线是淘宝商家卖出来的,声称是30DB的,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那就是淘宝商家在吹牛,他的天线是纯铜棒的,一根重量就是100多克,如果碾平了展开成很薄的铜皮我不知道有没有28平米,不过我们实测了很多次了,同样的电路同样的环境条件下用这30DB的天线比普通3DB塑胶天线要远上5倍,不知道这5倍能不能换算成增加的27DB。可以附上这家天线的淘宝商家链接,有什么疑问你可以去咨询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tmpcqa87109

xch
看到x宝产品照片,这种垃圾天线增益3db都不到。它比你原先的天线性能好说明原先的天线不如垃圾

网友K:
引用 网友C:
@xch :对天线,高频这块我是门外汉,只知道用,天线是淘宝商家卖出来的,声称是30DB的,如果按照你说的 ...

如果更换一对天线通信距离提高到5倍。说明天线增益比原先提供25倍,也就是14db。 每根天线提供7db增益改善。你原先的天线增益3db。 所以所谓30db天线至多是10db。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如果更换一对天线通信距离提高到5倍。说明天线增益比原先提供25倍,也就是14db。 每根天线提供7db增益改 ...

兄弟说话不要这么犟拐拐,人家和你有仇吗,没有得罪你吧,这么损人家,是不是这样衬托自己的高明?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兄弟说话不要这么犟拐拐,人家和你有仇吗,没有得罪你吧,这么损人家,是不是这样衬托自己的高明? ...

我跟骗子有仇。 确实有仇。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跟骗子有仇。 确实有仇。

这世界是不是所有人都骗了你,干嘛看到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像仇人,呵呵!

网友U(2020-06-12):
寻找把A7102C(停产IC)  RF芯片改成A7139射频芯片的高手,麻烦会做的朋友私信联系我,谢谢   汽车电子433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