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小白求教

楼主(2018-01-15):
想学习一下MCU,基本上是从零开始,有C语言基础,现在想自己动手焊块儿板子学习一下,不知道哪种型号的MCU比较适合新手,希望大神求教。

网友A:
从0的开始的话,学51去吧,买个带视频教程的开发板,看一遍就懂了。

网友B:
当年是AT89C51, DIP封装, 直接打孔板就能焊

网友C:
51资料多些。不过现在st资料也不少了。

网友D:
先别焊接,先用Proteus仿真玩。

网友D:
先用仿真玩,先搞懂这个套路,别贸然焊接,要不然丧失信心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E:
这个还是购买现成的开发板,资料多。

网友F:
可以找个带有视频的ST开发板。

网友G:
推荐51单片机,比较基础的资料

网友H:
如果是自己动手焊接,找个简单的mcu

网友I:
楼主这个动手能力比较强。

网友J:
有C语言基础,可以学习单片机的种类很多,st,51单片机

网友K:
这个最好购买开发板,带有源代码的。

网友L:
后期可以升级DSP处理器。

网友M:
推荐入门的就是51单片机了。

网友N:
现在最好学习STM32单片机。

网友O:
我建议你使用STM32系列的MCU,这个系列的单片机,是一个家族,从几块钱的到几十块钱的,从定点到浮点,都有。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进行不同的选择。

网友P:
是的 国内使用STM32的人很多,也方便你交流学习

网友Q:
花个几十块钱,买个开发板。例程多多,很方便

网友R:
现在的STM32(基于ARM)高端、甚至中端芯片,都支持DSP指令,而且ARM公司也有开源的DSP库,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