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怎么那么容易烧?

楼主(2018-01-15):
se, link, hb, AD, ROM
我做了片系统板,供电用的是5v电压。但接入jlink编程后, 没几次就出问题了。jlink显示:
Device "NV32F100" selected.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C11477
AP-IDR: 0x04770031, Type: AHB-AP
AHB-AP ROM: 0xF0002000 (Base addr. of first ROM table)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C11477
AP-IDR: 0x04770031, Type: AHB-AP
AHB-AP ROM: 0xF0002000 (Base addr. of first ROM table)
DAP error while reading AIRCR / CPUID register
Erase Thread exited
Initialization of debug session failed.
Could not connect to target.

电压最高是5.2v,没有出现超压。外接也没有出现过流情况。每次都是工作正常。然后jlink编程几次后,再次上电,jlink就提示找不到设备。或者在上电后,第一次能找到ID,但写入失败。然后再次查找器件就找不到了。

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试试stlink能不能连上,手头的板子玩过几百次,没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B:
使用 3.3V 试试吧。
或者,给 JLink 第一脚的参考电压那里送入 3.3V,而不是 +5V。
我遇到过烧写不了,但仅是因为上面的原因,而不是 Navota 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 3.3V 试试吧。
或者,给 JLink 第一脚的参考电压那里送入 3.3V,而不是 +5V。
我遇到过烧写不了,但仅 ...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接jlink的就是3.3v的,用的是072自己做的jlink-ob。单独焊了片只有有nv32的基本板。接jlink一样的效果。
我没试过stlink,但jlink这种显示很怪异。
已经烧了4,5片,都是一样的现象。我都被弄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接jlink的就是3.3v的,用的是072自己做的jlink-ob。单独焊了片只有有nv32的 ...

怀疑不是烧掉,NV32室支持5V的,当然,建议最好是用3.3来烧写。

网友D:
Jlink最好还是用3.3

网友E:
nv的用5V的烧不了,我都是用3.3V调试好了再接5V电源,这片子很耐操,用了几百片没烧过

网友F:
楼主使用方法估计有问题

网友D:
没有吧,估计你糙的厉害

网友G:
您好,NV32F100x系列是支持2.7-5.5V宽电压范围调试下载的,看您的情况应该是芯片上锁了,解锁一下。 JLINK-OB对5V调试支持不是很好,供电电源和端口电压不同一,SWD端口电压不稳会造成芯片上锁,如果是JLINK V8的话给5V的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NV32F100x系列是支持2.7-5.5V宽电压范围调试下载的,看您的情况应该是芯片上锁了,解锁一下。 JLINK- ...

请问如何解锁呢?我用jflash目前连不上设备

楼主(2018-02-22):
果真是被锁了。通过jlink执行解锁后,几片连不上的U全部救回来了。我还以为没有救了呢!

谢谢LS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