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急!如何烧录hex文件到板子中

楼主(2018-01-16):
我们选的单片机型号是N76E003,现在已经打好了几个板子,板子上的接口就是安卓手机电源线的口子一样,现在要把我写的程序少进去调试,该怎么做

网友A:
用Keil烧录,或者用新唐的软件,你找到这个单片机在新唐官网的主页,里面有个软件,,你找到,ICP,ISP那个编程软件,就是烧录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eil烧录,或者用新唐的软件,你找到这个单片机在新唐官网的主页,里面有个软件,,你找到,ICP,ISP那个 ...

ISP的我有,ICP的没找到,而且连接在电脑上,不能识别接口

网友B:
那就是驱动没有安装,或者电脑USB接口有问题。

网友C:
自己做的板子啊?厉害啊。

网友D:
这是按照新唐的官方板子做的吗,能否卖一个啊。另外那个烧录器的固件你烧进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按照新唐的官方板子做的吗,能否卖一个啊。另外那个烧录器的固件你烧进去了吗 ...

能烧进去了

网友E:
之前哪儿没设置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哪儿没设置对呢?

在用keil生成hex文件时 debug里的设置没调好

网友A:
开发板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我在新唐天猫怎么看没有这个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