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添加新唐的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8-01-16):
用Keil4建立新工程时,在选择CPU环节中,软件自带的里面并没有新唐的。怎样做才能把新唐的加到Keil里面

网友A:
安装pack,让keil 支持新唐的。

网友A:
或者访问:
www.keil.com/pack
下载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支持4扩展支持,如果不行,你换Keil5.

网友B:
MDK4不行了,赶紧换5吧,4不支持添加功能,如果没有,就没法玩。

网友C(2018-09-21):
感谢楼主,抽时间学习下。

网友D:
用keil5,自己安装。想用什么单片机就添加哪个

网友E:
不支持的,只能上Keil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