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通俗说下高阻抗/低阻抗输入的含义,还有什么叫开漏极输出?

楼主(2018-01-16):
(无正文)

网友A:
高阻抗/低阻抗输入,是从源与负载的关系角度,是针对非理想源(即源有内阻)。

与开漏输出相对的还有推挽输出,主要输出因为芯片内电路结构不同。没图通俗不了,有图自然明白。

网友B:
开漏典型的IIC
高低输入阻抗就是字面意思呀,三极管的不同接入形式,输入电阻不一样。

楼主(2020-12-22):
引用 网友B:
开漏典型的IIC
高低输入阻抗就是字面意思呀,三极管的不同接入形式,输入电阻不一样。 ...

有没有示意图 整一个

网友C:
先指出一下,提问要明确范围和概念,你这个提问基本上属于不着边际,这样可不好。
根据你提问的几个条件加起来看,貌似在问单片机端口的类型。
端口高阻输入,你可以直接理解为MOS场效应管的栅极输入。
单片机端口一般没有低阻输入这个类型,有的只有上拉输入,这是一个通过几十千欧姆电阻把高阻输入端拉到VCC这样的一种类型。
所谓开漏,则是IO的一种典型输出类型,就是输出是一个场效应管,而其漏极是开路的。这种情形比较合适多器件挂总线的像IIC驱动,同时也常常应用于前后级电平变换。
对应的开漏输出,还有一种内部弱上拉输出呢,这是前面上拉输入的对应输出模式,其道理和开漏输出外面接上拉电阻到VCC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