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丝

楼主(2018-01-16):
淘宝上买了一块24v的30w的加热丝,但是感觉温度上升太慢,我想把电压升上去提高功率,这会对加热丝产生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一般设计总会留些功率余量,稍微抬高点,问题不大.想确切值,得量下热丝直径,查最大许用电流.

网友B:
只要电阻丝的温度没有太高就行,和加热器的工艺导热效率之类的有关,

感谢回答,温度我是有反馈控制的,就是不知道这样提高加热功率,对加热丝是否会带来不可逆的损坏。

网友C:
只要别被烧断了就行。

哈哈哈就怕开始没断后面用着用着断了。

网友D:
可以查看相关的规格书,看电流电压的要求

感谢回答,由于是淘宝买的,质量无法保证,所以没有具体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计总会留些功率余量,稍微抬高点,问题不大.想确切值,得量下热丝直径,查最大许用电流. ...

感谢T叔的答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阻丝的温度没有太高就行,和加热器的工艺导热效率之类的有关,

完全看你的应用;电热丝方面只和温度有关,注意是电热丝的温度;
一个例子,一条1KW的电炉丝,正常条件下功率是1KW,如果间绕在空心资管上浸入有循环的油中使用时,最大功率要加大几倍到十几倍;只要热量完全传导出去,电热丝本身没有超过最高温度就可以;
还有常见的吹风机,电热丝相比同功率的电炉丝是细很多,原因是有很好的散热条件;

谢谢解答。

网友E:
有良好散热的情况下可以试试,但注意最大允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