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HEX容量问题

楼主(2018-01-16):
生成的HEX文件10KB,想着是没法下载了。但是看CSDN里**写得看文件编译内容,计算出来实际容量才3.8KB,意思可以下载。
有实际经验的说以下可行吗?

网友A:
是可以下载的,实际只有3.8k,要知道,烧录进去的是二进制代码,bin格式的话全部内容都是需要烧录进去的;但是hex格式的文件还会包括其他地址信息等,hex文件的大小不等于实际烧录的二进制文件大小。大约2.5倍吧,以编译器的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下载的,实际只有3.8k,要知道,烧录进去的是二进制代码,bin格式的话全部内容都是需要烧录进去的; ...

那就好,可以发板做了。

网友B:
你上面的编译提示不到4K,才是真实的;
又不是看文件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