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齐纳二极管参数

楼主(2018-01-16):
又来请问相关的稳压二极管的有关参数的问题,今天偷闲将之前的齐纳二极管的数据手册往下看,然后发现有几个图没有看明白,想来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3个问题
①规格书上面的VR=0和VR=VZ/2是怎么来的,难道正向电压会改变?
②测试电容上面的f=1MHZ是指该电容在1MHZ的频率上面测试得来的,那其他的频率电容值会改变?
③那个电流峰值图是用来干嘛的,主要的作用是啥?

根据网友的答案,以及自己查询的资料总结一下:
①该问题主要是自己根据网上的答案(齐纳二极管的VR就是指正向)没有思考,直接代入,将参数搞乱。根据网友的答案以及查询的资料
reverse voltage (VR): The positive cathode-anode voltage that is specified as a test condition for
reverse current (IR).
forward voltage (VF): The positive anode-cathode voltage at a specified forward current, IF.
可以确定齐纳二极管的VR是指的反向的电压,规格书上面的意思是在两个反向电压0和VZ/2的情况下,测试不同的VZ值齐纳二极管的电容值

②根据网友@@的回答,可以知道,二极管实际就是PN结,PN结有电容的特性(不同的电压的情况下,PN结的电场不同,电容特性也会不同),电容实际的模型具有分布电感以及直流电阻。所以在不同的频率的测试条件下,二极管的PN结表现出来的性质不同,具体的表现得具体的分析,可能表现为感性或者其他

③根据网友@的回答可以大概知道是测试浪涌的波形,查找资料IEC 61000-4-5里面有8*20的上升和下降时间。然后后面的defined by R.E.A.,里面的R.E.A这个没找到是什么的缩写,希望以后可以找到答案。

以上就是整理的答案,感谢各位忙中抽空回答的大神,谢谢

网友A:
①规格书上面的VR=0和VR=VZ/2是怎么来的,难道导通电压会改变?

那不是导通电压,是反向电压VR。注意齐纳二极管正常工作时对其施加的是反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规格书上面的VR=0和VR=VZ/2是怎么来的,难道导通电压会改变?

那不是导通电压,是反向电压。注意齐纳二 ...

那个好像是正向导通电压VR,因为齐纳二极管属于反向工作VZ,那他的反向就是导通电压,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A:
①规格书上面的VR=0和VR=VZ/2是怎么来的,难道导通电压会改变?

稳压管稳定电压值当然会改变。该系列齐纳二极管Vz自3.3V到20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好像是正向导通电压VR,因为齐纳二极管属于反向工作VZ,那他的反向就是导通电压,这是我的理解 ...

下标字母R的意思是Rever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标字母R的意思是Reverse。

是啊,齐纳二极管的正常工作:反向;那他的正常工作的反向:正向。而且芯片手册上面的IR @ VR那一栏目你有看吗,那一栏目按照你的解释那就是VZ的意思了,不是吗?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希望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齐纳二极管的正常工作:反向;那他的正常工作的反向:正向。而且芯片手册上面的IR @ VR那一栏目你 ...

芯片手册上面的IR @ VR那一栏目你有看吗

当然!
IR @ VR 的意思,就是在一定反向电压之下的反向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齐纳二极管的正常工作:反向;那他的正常工作的反向:正向。而且芯片手册上面的IR @ VR那一栏目你 ...

那一栏目按照你的解释那就是VZ的意思了,不是吗?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恐怕是你的理解有问题。那可不是Vz。
第一栏 Vz@VzT,意思是在一定测试电流下的电压,亦即该型号管子的齐纳电压。

网友A:
回到首帖。
左边曲线族表示的是当反向电压为零和为齐纳电压之半时,总电容与齐纳电压的关系。

网友B:
一个系列 的

Vr 如果不确定,找官方的技术解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首帖。
左边曲线族表示的是当反向电压为零和为齐纳电压之半时,总电容与齐纳电压的关系。 ...

那下面那个X坐标轴是指什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系列 的

Vr 如果不确定,找官方的技术解释看看

好的,正在咨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下面那个X坐标轴是指什么电压

首帖左图横轴下面标注得很清楚:Vz。
这就是我在4楼所说的内容:Vz是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帖左图横轴下面标注得很清楚:Vz。
这就是我在4楼所说的内容:Vz是变量。
...

好的,那其他的问题请问你有答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其他的问题请问你有答案吗

你把该系列稳压管手册好好看几遍,再提问吧。免得我4楼回复过,你11楼又重新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到首帖。
左边曲线族表示的是当反向电压为零和为齐纳电压之半时,总电容与齐纳电压的关系。 ...

用作什么应用时,需要考虑左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作什么应用时,需要考虑左图呢?

最近闲着无聊,看的手册,想知道一下他们参数是如何测试得到的,而且电容值对于系统的电路还是有一点参考意义的。当然,普通的电路是不用考虑那么多,只是自己太菜了,看啥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该系列稳压管手册好好看几遍,再提问吧。免得我4楼回复过,你11楼又重新问。 ...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D:
1、对于PN结,forward永远表示P→N,reverse表示N→P。Vz绝对是反向工作电压,Vz会根据Iz发生变化,稳压管稳压要满足一定条件Iz,看他的输入曲线。
2、结容值会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具体关系我不知道。在一定范围内可能变大或变小
3、该波形是针对稳压管应用在surge上的波形,对于抑制电源8*20us和信号10*1000us的电流波形对应的电流波形。参考汽车R.E.A浪涌冲击抗扰度的EMC标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作什么应用时,需要考虑左图呢?

例如限制输入信号干扰浪涌幅度,而在无干扰时仍需要考虑其结电容的分流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对于PN结,forward永远表示P→N,reverse表示N→P。Vz绝对是反向工作电压,Vz会根据Iz发生变化,稳压管 ...

感谢

网友F:
很好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
0、会看datasheet图表
1、从zener VI曲线
2、理解结电容与电容器基础:
a、电容器两端压降与电容的关系。https://www.murata.com/zh-cn/sup ... itor/mlcc/char/0005
b、电容随频率的关系:https://www.murata.com/zh-cn/pro ... _xxx_xxx_cmn_hd_xxx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
0、会看datasheet图表
1、从zener VI曲线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