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种类

楼主(2018-01-16):
LC滤波器  RC滤波器 π型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 带通滤波器 有源滤波器  无源滤波器   这几种滤波器都适合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涉及的面太广了,建议找相关滤波器的书籍看一下

网友B:
这个问题还得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网友C:
一下子那么多,,,,你要问的话要细分问,具体到某个电路

网友D:
LZ:

你这只是列出了一串“名词”(术语),其也不是分类。滤波器(包括其它的一些电路),使用时首先考虑的是其功能,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相关技术指标参数。笼统地谈“应用场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